[仿真讨论] 10g ad信号通信不停闪断,重新握手后,有什么闪断,反反复复

楼主(2018-11-06):
    最近做了一个板子有四片ad,就一片里面两同道信号,老是闪断,然后重新握手继续通信,又断…求高手看看,这个要从那些方面解决问题,如今要改版了

网友(2019-03-30):
    拓扑是啥结果? FLY_BY?  如果是,可以是指在哪一类频闪的通道的信号加小阻值的串联端接电阻试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