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0402的阻容器件能全连接吗

楼主(2018-11-06):
    请教各位大侠,0402的阻容器件能全连接吗

网友A:
    最好不要全连接,会导致阻容器件出现“立碑”现象。改为十字连接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全连接,会导致阻容器件出现“立碑”现象。改为十字连接不可以吗?

    谢谢,可以改为花焊盘连接,但是同事说也有全连接的,就想问问看全连接到底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