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socket 接触不良

楼主(2018-11-06):
    最近做了一款pcb,上socket后,顶针接触不良,请问在pcb上socket区域是否需要做特殊处理。
谢谢!

网友:
    如果PCB板子较薄,可以加强一下,其它好像没啥特别处理。

网友:
    最好把socke和PCB图片上传,别人才能回复

网友:
    很难接触的好,尤其是低温下。我一般做hasl,时不时的拆下来刷一遍酒精再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