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两个版本,怎么样可以都可以双击打开?

楼主(2018-11-06):
    我安装了16.6和17.0  ,用switch 切换到17.0时,就不能双击打开,要先打开allgero,然后open 才可以,非常不方便,是修改注册表 还是环境变量的设置?求大神赐教详细的方法,我一个安装在 d盘 ,一个安装在e盘

网友A:
    由于17版本的allegro.exe的启动路径改了,和以往版本的不同,所以17和16是无法通过switch来切换的,17版本本身就无需通过切换变量就可以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17版本的allegro.exe的启动路径改了,和以往版本的不同,所以17和16是无法通过switch来切换的,17版本 ...

我需要switch进行切换,才可以

楼主:
    切换完后,双击打开就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需要switch进行切换,才可以

    你的理解能力还真有点低哈,已经说的很清楚了,16和17是无法通过那个来切换的!还不懂?你想想:16和17的pcb文件后缀都是brd,而switchversion.exe里面brd关联的启动程序只能有一个,但是16版本和17版本的allegro.exe的启动路径是不同的,那么就意味着只能有一个版本能直接双击文件来打开,另一个则需要先打开allegro.exe后再在allegro里面的file->open->选择brd文件来打开!

网友B:
    你把安装文件下的都弄个快捷方式到桌面就可以了切换之后点对应的快捷方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能力还真有点低哈,已经说的很清楚了,16和17是无法通过那个来切换的!还不懂?

    我之前是可以的 ,大哥 我重新安装了就不行了

楼主:
    不管用不用切换 ,我的要求很简单 ,可以直接打开就可以了,不需要在程序打开pcb  然后open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是可以的 ,大哥 我重新安装了就不行了

    我书读的少,你不要骗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安装文件下的都弄个快捷方式到桌面就可以了切换之后点对应的快捷方式就可以了

主要是切到了17.0 ,那个程序没有关联到,所以双击打不开,我的意思是怎么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书读的少,你不要骗我!

真的,莫策莫策,怎么样解决才是王道 ,帅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莫策莫策,怎么样解决才是王道 ,帅哥

    16和17的pcb文件后缀都是brd,而switchversion.exe里面brd关联的启动程序只能有一个,但是16版本和17版本的allegro.exe的启动路径是不同的,那么就意味着只能有一个版本能直接双击文件来打开,另一个则需要先打开allegro.exe后再在allegro里面的file->open->选择brd文件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和17的pcb文件后缀都是brd,而switchversion.exe里面brd关联的启动程序只能有一个,但是16版本和17版本 ...

好吧 ,那我之前稀里糊涂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