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设计论文-交通信号灯模拟控制系统

楼主(2018-11-07):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设计论文-交通信号灯模拟控制系统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交通灯实验                                                                                                  *
实现现象:模仿交通灯运作
注意事项:无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void delay();
void display();
void TrafficStart();
void TrafficStop();
void ledInit();
void changeNSpass();
void changeEWpass();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char u8;

u8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u8 code stop[]={0xbf};                           //1011 1111

u8 time1=3;                 //东西方向  第一位数字
u8 time2=0;                 //东西方向  第二位数字

u8 time3=2;                 //南北方向  第一位数字
u8 time4=5;                 //南北方向  第一位数字

u8 change=0;         //东西方向状态改变,初始为0        0为红灯    1为绿灯    2为黄灯
u8 change1=2;         //南北方向状态改变,初始为2        0为红灯    1为绿灯    2为黄灯

u8 ledset=0;         //紧急状态标志位,0为允许紧急状态启动
u8 templed=2;         //LED灯临时记录,初始为2                        0为绿灯           1为黄灯          2为红灯
u8 templed1=5;         //LED灯临时记录,初始为5                        3为绿灯           4为黄灯          5为红灯

u8 count=0;                  //紧急状态按键计数
u8 count1=0;          //方向转变计数

sbit led0=P1^0;           //将P1^0口定义为led0          绿色1
sbit led1=P1^1;           //将P1^1口定义为led1                 黄色1
sbit led2=P1^2;           //将P1^2口定义为led2                 红色1
sbit led3=P1^3;           //将P1^0口定义为led3                 绿色2
sbit led4=P1^4;           //将P1^1口定义为led4                 黄色2
sbit led5=P1^5;           //将P1^2口定义为led5                 红色2

sbit CK1 = P2^3;   //东西方向第一位数码管
sbit CK2 = P2^2;   //东西方向第二位数码管

sbit CK3 = P2^1;   //南北方向第一位数码管
sbit CK4 = P2^0;   //南北方向第二位数码管

sbit key2 = P3^0;
sbit key3 = P3^1;
sbit key4 = P3^2;

void delay(u16 i)

        while(i--);
}

void display(u8 time1,u8 time2,u8 time3,u8 time4);
/*******************************************************************************
* 函 数 名         : Timer1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0X3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50ms
        TL1=0Xb0;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CK1=0;
        CK2=0;
        led2=0;
        led3=0;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1)
        {
//*******************************************************************************
                if(key3==0&&count%2==0){          //当按下key3并且状态为运行状态时有效
                        delay(1000);
                        if(key3==0&&count%2==0)
                        {
                                TR1=0;        //关闭定时器,防止切换时仍然计时
                                count1++;
                                if(count1%2==1){        //(非红灯状态下允许执行)
                                        TR1=1;        //打开定时器
                                        changeEWpass();
                                        }
                                if(count1%2==0){
                                        TR1=1;
                                        changeNSpass();
                                        }
                        }
                        while(!key3);
                   }
//*******************************************************************************
                if(key2==0){
                        delay(1000);
                        if(key2==0)
                        {
                                count++;
                        }
                        while(!key2);
                }

                if(count%2==0){                         //为0则将状态恢复为运行状态
                        if(ledset==0){                //判断上次是否为紧急状态
                                ledset=1;
                                ledInit();
                                templed=2;                //东西方向初始化为红灯,由于执行了ledInit()会改变它的值,所以需要初始化,防止上个数值再次被利用(实际上只需要非0或1就行)
                                templed1=5;                //南北方向初始化为红灯,由于执行了ledInit()会改变它的值,所以需要初始化,防止上个数值再次被利用(实际上只需要非3或4就行)

                        TrafficStart();                //正常状态下while会死循环该语句,该语句为动态显示数字函数
                }
                if(count%2==1){                                        //为1将状态修改为紧急状态
                        ledset=0;
                        TrafficStop();
                }

        }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16 i;
        TH1=0X3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50ms
        TL1=0Xb0;
        i++;
        if(i==20)           //i等20时为1秒

                i=0;
//-------------------------------------东西  方向-------------------------------------
                time2--;
                if(time2==-1&&time1!=0){
                        time1--;
                        time2=9;

                if((time2==0&&time1==0)){
                        if(change==0){        //东西方向  如果为红灯
                                change=1;        //下次为绿灯
                                time1=5;
                                time2=0;
                                led2=1;
                                led1=1;
                                led0=0;                //绿灯亮
                                count1++;  //红灯转绿灯时计数加1,否则执行方向转变时按键会无效(闪一下而不变向)
                        }
                        else if(change==1){          //东西方向  如果为绿灯
                                change=2;                  //下次为黄灯
                                time1=1;
                                time2=0;
                                led2=1;
                                led1=0;
                                led0=1;
                        }
                        else if(change==2){  //东西方向  如果为黄灯
                                change=0;                 //下次为红灯
                                time1=3;
                                time2=0;
                                led2=0;
                                led1=1;
                                led0=1;

                }
 //-------------------------------------南北  方向-------------------------------------
                time4--;
                if(time4==-1&&time3!=0){
                        time3--;
                        time4=9;

                if(time4==0&&time3==0){
                        if(change1==2){          //南北方向  如果为绿灯
                                change1=1;          //下次为黄灯
                                time3=0;
                                time4=5;
                                led3=1;
                                led4=0;
                                led5=1;

                        else if(change1==1){  //南北方向  如果为黄灯
                                change1=0;                  //下次为红灯
                                time3=6;
                                time4=0;
                                led3=1;
                                led4=1;
                                led5=0;

                        else if(change1==0){   //南北方向  如果为红灯
                                change1=2;                   //下次为绿灯
                                time3=2;
                                time4=5;
                                led3=0;
                                led4=1;
                                led5=1;
                                count1++;  //红灯转绿灯时计数加1,否则执行方向转变时按键会无效(闪一下而不变向)

                        }
                }
//------------------------------------------------------------------------------------

}

void display(u8 time1,u8 time2,u8 time3,u8 time4)        //显示程序
{
        P0=table[time1];
        CK1=0;
        delay(100);
        CK1=1;

        P0=table[time2];
        CK2=0;
        delay(100);
        CK2=1;

        P0=table[time3];
        CK3=0;
        delay(100);
        CK3=1;

        P0=table[time4];
        CK4=0;
        delay(100);
        CK4=1;
}

void TrafficStart()

        TR1=1;//打开定时器
        display(time1,time2,time3,time4);
}

void TrafficStop()
{
        TR1=0;//关闭定时器
        CK1=CK2=CK3=CK4=0;
        P0=stop[0];
        if(led0==0){
                templed=0;        //记录当前灯状态  东西方向
                led0=1;                //将原来灯熄灭
                led2=0;                //亮红灯
                }
        if(led1==0){
                templed=1;
                led1=1;
                led2=0;

        if(led3==0){
                templed1=3;        //记录当前灯状态  南北方向
                led3=1;
                led5=0;

        if(led4==0){
                templed1=4;
                led4=1;
                led5=0;
                }
}

void ledInit()
{
        if(templed==0){         //恢复紧急状态前时的灯状态  东西方向
                led2=1;                 //熄灭其他灯
                led1=1;                 //熄灭其他灯
                led0=0;                 //恢复灯的状态
                }
        if(templed==1){
                led2=1;
                led1=0;
                led0=1;

        if(templed1==3){ //恢复紧急状态前时的灯状态  南北方向
                led5=1;                 //熄灭其他灯
                led4=1;                 //熄灭其他灯
                led3=0;                 //恢复灯的状态
                }
        if(templed1==4){
                led5=1;
                led4=0;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eda365.com下载附件…………

网友:
#在这谢谢分享里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