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任务基于单片机的电子钟

楼主(2018-11-07):
蓝桥杯任务基于单片机的电子钟

基于单片机的电子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蓝桥杯任务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intrins.h>

sfr AUXR = 0x8e;
/*数码管显示字符转换表*/
unsigned char 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40,0x39};
signed char num[] = {10,10,10,10,10,10,10,10};   //数码管显示缓冲区
signed char timeclock[] = {0,0,11,0,0,11,0,0};   //闹钟时间
unsigned char TRH0,TRL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和低字节
bit clock = 0;          //闹钟时间到标志位
bit flag = 0;          //1s闪烁标志位
bit flag200ms = 0;         //200ms定时标志位
bit timesetup = 0;   //时间设置标志位
bit clocksetup = 0;         //闹钟设置标志位
unsigned position = 0;    //设置小时,分钟,秒标志位(‘1’小时,‘2’分钟,‘3’秒)
unsigned char Temp;           //温度值
unsigned char Time[5];          //时间值

void key();  //按键判断执行函数
void Ds1302_Display();          //时间显示函数
void Ds18b20_Display();          //温度显示函数

extern void Ds1302_Init();          //DS1302初始化函数
void Ds1302_Time(unsigned char *time);  //带参数的向DS18B20写时间
extern void Write_Ds1302_Byte(unsigned char temp);          //向DS1302写入数据
extern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 (unsigned char address);          //从DS1302读取数据
extern unsigned char DS18B20_Temp();         //读取DS18B20温度值

/*T0初始化函数 (ms = 中断时间)*/
void Time0_Init(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long num;                //临时变量
        num = 12000000 / 12;     //12分频  定时器计数频率
        num = (num * ms)/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num = 65536 - num;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RH0 = (unsigned char)(num>>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RL0 = (unsigned char)num;
        TH0 = TRH0;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RL0;
        AUXR &= 0x7F;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EA = 1;                //使能总中断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k=0;

        Time0_Init(1);         //初始化T0,定时时间为1ms
        Ds1302_Init();         //初始化DS1302
        while(1)

                key();
                for(i=0;i<8;i++)
                {
                        if(num==timeclock)
                                k++        ;
                        else
                                k = 0;

                if(k == 8)
                        clock = 1;

        }
}
/*DS18B20显示函数*/
void Ds18b20_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if(flag200ms != 0)

                flag200ms = 0;
                Temp = DS18B20_Temp();

                for(i=0;i<5;i++)
                {
                        num = 10;

                num[5] = Temp / 10;
                num[6] = Temp % 10;
                num[7] = 12;

/*DS1302显示函数*/
void Ds1302_Display()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char pers = 0xaa;

        if(flag200ms != 0)

                flag200ms = 0;
                for(i=0;i<3;i++)
                {
                        Time = Read_Ds1302(i);  //每200ms获取时间
                }
                if(pers != Time[0])          //判断时间有没有变化
                {
                        num[7] = Time[0] & 0x0f;   //秒
                        num[6] = Time[0] >> 4;
                        num[5] = 11;
                        num[4] = Time[1] & 0x0f;   //分
                        num[3] = Time[1] >> 4;
                        num[2] = 11;
                        num[1] = Time[2] & 0x0f;   //时
                        num[0] = Time[2] >> 4;

                        pers = Time[0];                //将变化值重新写入判断值
                }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static unsigned char we = 0;

        P0 = 0x00;                //清除鬼影
        P2 |= 0xff;

        P2 &= ~(1<<we);          //位选择
        if(clocksetup)
                P0 = tab[timeclock[we]];
        else
                P0 = tab[num[we]];          //显示数选择

        if(flag)           //进入设置状态

                switch(position) //判断是那个设置位

                        case 1:         P2 |= 0xc0; break;         //秒
                        case 2:         P2 |= 0x18; break;         //分
                        case 3:         P2 |= 0x03; break;         //时
                        default : position = 0; timesetup = 0; clocksetup = 0; break;
                }

        if(++we >= 8)  //八个数码管
                we = 0;
}

/*T0中断函数*/
void Time0_inte()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ms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1s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5s = 0;

        TH0 = TRH0;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RL0;

        Display();        //数码管显示

        if(++ms >= 200)

                flag200ms = 1;
                ms = 0;
                if(flag5s < 5 && clock)         //闹钟5秒时间判断

                        P1_0 = ~P1_0;
                }
                else

                        clock = 0;
                        P1_0 = 0;

                if(++flag1s >= 5)

                        flag1s = 0;
                        flag = ~flag;
                        if(clock)
                                flag5s++;
                        else
                                flag5s = 0;
                }
        }

//向DS1302写入时间
void TimeWeite()
{
        unsigned char ti[3];
        //将两个分开的时间合成在一起
        ti[0] = ((num[6]<<4) | num[7]);
        ti[1] = ((num[3]<<4) | num[4]);
        ti[2] = ((num[0]<<4) | num[1]);

        Ds1302_Time(ti);
}

void key()

        if((P3_0==0||P3_1==0||P3_2==0||P3_3==0)&&clock==1)        //闹钟响应,进行关闭
        {
                clock = 0;
                while(!P3_0);while(!P3_1);
                while(!P3_2);while(!P3_3);

        if(timesetup!=1 && clocksetup!=1 && P3_0==1)        //按下显示温度值,松开显示时间
        {
                Ds1302_Display();
        }else if(timesetup!=1 && clocksetup!=1 &&P3_0 == 0)
        {
                Ds18b20_Display();
        }
        if(clocksetup !=1 && P3_3 == 0)                //进入时间设置
        {
                timesetup = 1;
                position++;
                if(position == 4)        //向DS1302重新写入时间
                {
                        TimeWeite();
                }
                while(!P3_3);

        if(timesetup !=1 && P3_2 == 0)           //进入闹钟时间设置
        {
                clocksetup = 1;
                position++;
                clock = 0;
                while(!P3_2);

        if((timesetup==1||clocksetup==1) && P3_0 == 0)        //进入时间设置, 时间+1
        {
          if(timesetup)                //实时时钟设置

                  if(position == 1)          //秒

                        if(++num[7] >= 10)
                        {
                                num[7] = 0;
                                if(++num[6] >=6)
                                        num[6] = 0;

                }else
                if(position == 2)         //分
                {
                        if(++num[4] >= 10)
                        {
                                num[4] = 0;
                                if(++num[3] >=6)
                                        num[3] = 0;

                }else
                if(position == 3)         //时
                {
                        if(num[0] == 2)
                        {
                                if(++num[1] >= 5)
                                {
                                        num[1] = 0;
                                        num[0] = 0;
                                }
                        }else
                        if(++num[1] >= 10)
                        {
                                num[1] = 0;
                                if(++num[0] >=3)
                                        num[0] = 0;

                }
          }else if(clocksetup)          //闹钟时间设置

                  if(position == 1)          //秒
                {
                        if(++timeclock[7] >= 10)

                                timeclock[7] = 0;
                                if(++timeclock[6] >=6)
                                        timeclock[6] = 0;

                }else
                if(position == 2)         //分

                        if(++timeclock[4] >= 10)

                                timeclock[4] = 0;
                                if(++timeclock[3] >=6)
                                        timeclock[3] = 0;

                }else
                if(position == 3)         //时

                        if(timeclock[0] == 2)
                        {
                                if(++timeclock[1] >= 4)
                                {
                                        timeclock[1] = 0;
                                        timeclock[0] = 0;
                                }
                        }else
                        if(++timeclock[1] >= 10)

                                timeclock[1] = 0;
                                if(++timeclock[0] >=3)
                                        timeclock[0] = 0;
                        }
                }

          while(!P3_0);

        if((timesetup==1||clocksetup==1) && P3_1 == 0)         //进入时间设置, 时间-1
        {
                if(timesetup)           //实时时钟设置
          {
                  if(position == 1)        //秒
                {
                        if(--num[7] < 0)
                        {
                                num[7] = 9;
                                if(--num[6] < 0)
                                        num[6] = 5;
                        }
                }else
                if(position == 2)        //分

                        if(--num[4] < 0)
                        {
                                num[4] = 9;
                                if(--num[3] < 0)
                                        num[3] = 5;

                }else
                if(position == 3)  //时

                        if(--num[1] < 0)
                        {
                                num[1] = 9;
                                if(--num[0] < 0)

                                        num[0] = 2;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eda365.com下载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