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TDA7294功放板有问题,请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18-11-07):
如下一图二图,正弦波或声音音乐都有问题,下半周都有问题,有很大谐波(毛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将喇叭换成电阻,那就一切正常,但是换其它功放板(买来的拆机板TDA7265),用同样的喇叭,没问题,所以确定还是TDA7294板的问题,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用6欧电阻作负载时是这样的

网友A:
    电路图里C30负极那个符号接的是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里C30负极那个符号接的是哪?

有同名端,问题找到了,被官方资料图害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同名端,问题找到了,被官方资料图害死

找到了什么问题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呗

网友C:
    是什么问题啊,给大家说道说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问题啊,给大家说道说道啊

 喇叭要并一串电阻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什么问题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呗

喇叭要并一串电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