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符号计算

楼主(2018-11-07):
符号计算则是可以对未赋值的符号对象(可以是常数、变量、表达式)进行运算和处理。MATLAB具有符号数学工具箱(Symbolic Math Toolbox),将符号运算结合到MATLAB的数值运算环境。符号数学工具箱是建立在Maple软件基础上的。
3.1 符号表达式的建立
Symbolic Math Toolbox2.1版规定在进行符号计算时,首先要定义基本的符号对象然后才能进行符号运算。
3.1.1创建符号常量
符号常量是不含变量的符号表达式,用sym命令来创建符号常量。
语法:
       sym(‘常量’)              %创建符号常量
例如,创建符号常量,这种方式是绝对准确的符号数值表示:
>> a=sym('sin(2)')
a =
sin(2)
sym命令也可以把数值转换成某种格式的符号常量。
语法:
       sym(常量,参数)          %把常量按某种格式转换为符号常量
说明:参数可以选择为’d’、’f’、’e’或’r’ 四种格式,也可省略,其作用如表3.1所示。

3.1 参数设置
参数
作用

返回最接近的十进制数值(默认位数为32位)
f

返回该符号值最接近的浮点表示

返回该符号值最接近的有理数型(为系统默认方式),可表示为p/q、p*q、10^q、pi/q、2^q和sqrt(p)形式之一

e

返回最接近的带有机器浮点误差的有理值
例如,创建符号常量,这种方式是绝对准确的符号数值表示:
a=sym('sin(2)')

a =
sin(2)

 eig(A)                 %计算特征值

ans =
[ 1/2*a11+1/2*a22+1/2*(a11^2-2*a11*a22+a22^2+4*a12*a21)^(1/2)]
[ 1/2*a11+1/2*a22-1/2*(a11^2-2*a11*a22+a22^2+4*a12*a21)^(1/2)]

3.5】符号表达式f=2x2+3x+4与g=5x+6的代数运算。
f=sym('2*x^2+3*x+4')

f =
2*x^2+3*x+4
g=sym('5*x+6')

g =
5*x+6
 f+g                %符号表达式相加

ans =
2*x^2+8*x+10
f*g                %符号表达式相乘

ans =
(2*x^2+3*x+4)*(5*x+6)
3.2.2符号数值任意精度控制和运算
1. Symbolic Math Toolbox中的算术运算方式
在Symbolic Math Toolbox中有三种不同的算术运算:
§      数值型:MATLAB的浮点运算。
§      有理数型:Maple的精确符号运算。
§      VPA型:Maple的任意精度运算。

2. 任意精度控制
任意精度的VPA型运算可以使用digits和vpa命令来实现。
语法:
       digits(n)                    %设定默认的精度
说明:n为所期望的有效位数。digits函数可以改变默认的有效位数来改变精度,随后的每个进行Maple函数的计算都以新精度为准。当有效位数增加时,计算时间和占用的内存也增加。命令“digits”用来显示默认的有效位数,默认为32位。
语法:
       S=vpa(s,n)                %将s表示为n位有效位数的符号对象
说明:s可以是数值对象或符号对象,但计算的结果S一定是符号对象;当参数n省略时则以给定的digits指定精度。vpa命令只对指定的符号对象s按新精度进行计算,并以同样的精度显示计算结果,但并不改变全局的digits参数。
3.6】对表达式file:///C:/DOCUME~1/ADMINI~1.468/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6.gif进行任意精度控制的比较。
a=sym('2*sqrt(5)+pi')

a =
2*sqrt(5)+pi
 digits      %显示默认的有效位数

Digits = 32

 vpa(a)      %用默认的位数计算并显示

ans =
7.6137286085893726312809907207421
vpa(a,20)       %按指定的精度计算并显示

ans =
7.6137286085893726313
digits(15)      %改变默认的有效位数
vpa(a)      %按digits指定的精度计算并显示

ans =
7.61372860858937

3. Symbolic Math Toolbox中的三种运算方式的比较
3.6】用三种运算方式表达式比较2/3的结果。
a1 =2/3      %数值型

a1 =
    0.6667
a2 = sym(2/3)    %有理数型

a2 =
2/3
a3 =vpa('2/3',32) %VPA

a3 =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7
程序分析:
§      三种运算方式中数值型运算的速度最快。
§      有理数型符号运算的计算时间和占用内存是最大的,产生的结果是非常准确的。
§      VPA型的任意精度符号运算比较灵活,可以设置任意有效精度,当保留的有效位数增加时,每次运算的时间和使用的内存也会增加。
§      数值型变量a1结果显示的有效位数并不是存储的有效位数,在第一章中介绍显示的有效位数由“format”命令控制。如下面修改“format”命令就改变了显示的有效位数:
 format long
 a1

a1 =
   0.66666666666667
3.2.3符号对象与数值对象的转换
1. 将数值对象转换为符号对象
sym命令可以把数值型对象转换成有理数型符号对象,vpa命令可以将数值型对象转换为任意精度的VPA型符号对象。

2. 将符号对象转换为数值对象
使用double、 numeric函数可以将有理数型和VPA型符号对象转换成数值对象。
语法:
       N=double(S)              %将符号变量S转换为数值变量N
       N=numeric(S)           %将符号变量S转换为数值变量N
3.7】将符号变量file:///C:/DOCUME~1/ADMINI~1.468/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8.gif与数值变量进行转换。
 clear
a1=sym('2*sqrt(5)+pi')

a1 =
2*sqrt(5)+pi

b1=double(a1)             %转换为数值变量

b1 =
    7.6137

a2=vpa(sym('2*sqrt(5)+pi'),32)

a2 =
7.6137286085893726312809907207421

b2=numeric(a2)         %转换为数值变量

b2 =
    7.6137
3.7】由符号变量得出数值结果。
b3=eval(a1)

b3 =
    7.6137
用“whos”命令查看变量的类型,可以看到b1、b2、b3都转换为双精度型:
 whos

      Size                   Bytes Class

        1x1                      148 sym object
        1x1                      190 sym object
        1x1                        8 double array
        1x1                        8 double array
        1x1                        8 double array

Grand total is 50 elements using 362 bytes
3.3符号表达式的操作和转换
3.3.1符号表达式中自由变量的确定
1. 自由变量的确定原则
,MATLAB将基于以下原则选择一个自由变量:
§      小写字母i和j不能作为自由变量。
§      符号表达式中如果有多个字符变量,则按照以下顺序选择自由变量:首先选择x作为自由变量;如果没有x,则选择在字母顺序中最接近x的字符变量;如果与x相同距离,则在x后面的优先。
§      大写字母比所有的小写字母都靠后。

2. findsym函数
如果不确定符号表达式中的自由符号变量,可以用findsym函数来自动确定。
语法:
       findsym(EXPR,n)        %确定自由符号变量
说明:EXPR可以是符号表达式或符号矩阵;n为按顺序得出符号变量的个数,当n省略时,则不按顺序得出EXPR中所有的符号变量。
3.8】得出符号表达式中的符号变量。
f=sym('a*x^2+b*x+c')

f =
a*x^2+b*x+c
findsym(f)         %得出所有的符号变量

ans =
a, b, c, x
g=sym('sin(z)+co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