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 design——outline 不能导入机构的dxf???

楼主(2018-11-07):
design_outline  不支持line,166的时候都是导入dxf然后制作outline,现在这种方法不行了????

网友A:
可以的,估计是你的dxf的图有问题,这种问题在15和16版本也是很常见的,有时候图有问题导入就会报错。可以试下在dxf里面先对线段分解一下再保存,然后再去导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估计是你的dxf的图有问题,这种问题在15和16版本也是很常见的,有时候图有问题导入就会报错。可以 ...

你的图片line所在层不是design_outline

网友B:
一直在用dxf导入和导出,没有问题。不在同一层,可以用多种复制功能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用dxf导入和导出,没有问题。不在同一层,可以用多种复制功能等。

我说的 是在design_outline不可以,其他层可以。

网友:
outline 都是用unfilled shape

网友:
    把的dxf的图打散,中文都可导入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