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OS的开启问题

楼主(2018-11-07):
OP_PHASEU为12V  当TP626电压为12V时。这俩个MOS能不能打开,将OP_PHASEU 的电压拉到地?

网友:
那得看TP632的电压了。

网友:
    可以,有个二极管压降电压;

网友A:
    如果PGND己经直流接通本电路的GND,那这个电路图原理上似乎己经实现了楼主说的现象。
TP626为12V,上面MOS管就通了,于是TP632=PGND。
    而下面这个MOS管本身也就反向导通(此时SD极性不重要),即使下面MOS管不通,其内部的寄生二极管也会通(但MOS管导通电压远小于二极管)。
    于是OP_PhaseU也被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GND己经直流接通本电路的GND,那这个电路图原理上似乎己经实现了楼主说的现象。
TP626为12V,上面MOS ...

    这个电路是电机断电后,要将电机成发电机状态时所产生的感应电动势释放掉。如果只靠寄生二极管放电能迅速放完么?实际中下面这个MOS会经常损坏。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电机断电后,要将电机成发电机状态时所产生的感应电动势释放掉。如果只靠寄生二极管放电能迅速 ...

这个是具体电路图

网友B:
    个人认为,开始阶段,下面的mos管是无法正常打开的,也就是说前期都是靠体二极管泄放的电流,直到PhaseU电压降低到满足Ugs打开的门限。而体二极管的过流能力相对mos管正常打开来说是很有限的,整个泄放电路没有限流电阻,相当于感应产生的能量都靠体二极管来吸收,是以容易烧坏。
    为什么下面的mos管D S不交换过来接?有什么特殊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开始阶段,下面的mos管是无法正常打开的,也就是说前期都是靠体二极管泄放的电流,直到PhaseU电 ...

交换过来NMOS就不能正常开启了。当MOS 开启的时候D/S都是电源电压,MOS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开始阶段,下面的mos管是无法正常打开的,也就是说前期都是靠体二极管泄放的电流,直到PhaseU电 ...

    交换过来,上面的mos打开后,下面的S不就相当于接地了吗?

    还有,单纯泄放的话,一个MOS不就可以实现了吗?为什么用两个,有什么特殊考虑?

网友:
    对了  还有一点,断电后VBAT和Phase_U同时存在,是不是也是同时下降消除的?
    如果是这样,在VBAT降到mos管的开启门限以下,mos管就关掉了,也就是说还有一个残余电压,需要考虑用电阻或者其他方式泄放了

网友:
    没法打开,根据数据手册一般需要开启电压的,也就是栅极电压必须高于源极。要是达不到这个要求,需要使用自举电路进行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