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获取鼠标点击line的当前点的坐标

楼主(2018-11-08):
在选中物件line的时候 只能获取到line的端点坐标,有没有方法能获取鼠标点击line时的当前line上的坐标。

网友A(2018-12-09):
这个点应该就是你鼠标点击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应该就是你鼠标点击的点

一般鼠标点击的点会与物件有丝毫的误差 无法识别的误差 需要软件吸附到line上的点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