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串并联电阻作用

楼主(2018-11-08):
看到一些电路图,旁路电容会串联一个很小欧姆的电阻,或者会并联一个阻值很大的电阻,这些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串联多是阻抗匹配用途,并联的话,要看电路图了。

网友:
你确定并联大电阻的电容是旁路电容,
很多设计用rc来处理信号地和大地的。

网友:
    并联的不知道,串联一般是降低电容Q值,防止震荡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嗯,是减小Q值,谢谢!

网友:
一般是做信号端接使用吧。

网友(2019-01-10):
都没有截图不知道是不是旁路还是别的作用??

网友:
    一些看似基础的东西其实都是知识点,进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