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V的交流信号通过0.1uf电容耦合,耐压可以设置在多少?

楼主(2018-11-08):
    ±30V的交流信号,通过0.1uf电容耦合,耐压可以设置在多少?  封装做成0402了,50V好买,100V缺货。

网友:
    50V已经足够了,你这是交流耦合,电容两端压降很小的,50V已经远远超出。

网友A:
    50>30V*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30V*1.5

±30V

网友:
    跟信号频率、信号源及负载阻抗、和工作中电容两端的直流偏置电压都有关系。需要你把这几个参数描述清楚才能准确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2018-12-21):
    一般50v的规格比较常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30V

    这个50V是无极的,适用

楼主(2019-07-20):
    我看了村田的电容规格书,±30V,意味着工作幅度在60V, 50V的电容会超过额定电压,但是不会超过最高耐压。所以最好还是用100V,免得供应商拿25V/16V电容冒充的时候,扯不清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