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的symbol,为什么不能进行swap?

楼主(2018-11-08):
记得以前可以将元件平移复制到一个地方,然后将要放的器件,进行swap。为什么现在不行了?
allegro版本:16.6,swap component,提示: Symbol and layer embedding requirements do not match。

是因为没有打补丁吗?如果是的话,应从哪里下载?

网友:
不太清楚为什么,不过补丁的话这边有的,也可以去吴川斌博客下。目前我的108的补丁是可以换的。

网友:
打补丁试试、没碰到过

网友:
    16.6是可以swap假元件的

网友(2022-06-16):
    更新补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