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功放板,左边那颗功放有交流声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11-08):
如下图,左边的有交流声,右边的没有,测了各输入端,电源端的杂波都和右近的一模一样,唯有左边那个喇叭静态输出端波形高许多

左,右下方的小电路都已排除,割线加飞线也试了一些,莫非是正电源靠近哪颗IC哪颗就会有交流声音?

网友A:
功放交流声有时候很难搞,因为其来源路径太多。
比如变压器通过空间电磁感应辐射到功放输入端、整流冲击电流在地线分布参数上产生的100Hz及其谐波干扰,桥式整流电路中的两只大电容容量不均也会导致变压器中心抽头地线上存在整流脉冲。……
我看这PCB左右声道布局布线不一致。有个最大的差别在于左边的第2脚反馈电阻电容R43\C54布线太长,C54所接的地线离功放芯片第1脚GND太远,这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环路。而右边的R50\C55环路就很小很小。
是不是这个原因呢,我自己也没有100%把握。
第一句就说了,很难搞。

网友A:
另一点,猜的,TDA7294的芯片第1脚是GND,这个GND应该接到功放输入端的GND(R49上方)。而不是接到一点接地的那个GND。因为这里的一点接地也不严格,左边电路将大电解C25的负极当做一点接地,而右边电路将大电解C29的正极当做一点接地。这不就变成两点接地了么?那么这两点之间是电压差是零么?不是。
因为整流电流的冲击电流可能高达数安培,在很小的地线分布电阻上都会产生mV级100Hz脉冲干扰,这个干扰也叠加到左边电路和输入端。而不会叠加到右边电路的输入端。
解决方案:首先是尽可能加粗两个大电解之间的地线,加焊粗铜线,看看交流声能否减小。其次,如果不能减小,再断开左边芯片的地线和C54地线,飞线接到R49上方的地线上去。
反正就这么整吧,整好了就回复一下。

网友:
唯有左边那个喇叭静态输出端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点,猜的,TDA7294的芯片第1脚是GND,这个GND应该接到功放输入端的GND(R49上方)。而不是接到一点接地 ...

你说到的有一个昨天我试了,另一个也就是第一脚地线问题的也试了,没什么改善,这板我已经第三次打板了,第一次是IC脚位位弄错了,完全用不了,第二次OK,没有干扰,板子大小是116X60mm, 这次是把板子改到95X49mm, 当然布线也有变动,所以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电容的感性空间发射干扰,干扰波是100HZ。现在重新画板,如下图帮看一下,再不行我就放弃了,早知道这么折腾我买个现成的来听就好了。

网友:
    好漂亮的板子!帮不了楼主,只知道功放接地和电源是最头痛的事。

网友B:
    C54挪开,不要靠近水塘

楼主:
引用 网友B:
    C54挪开,不要靠近水塘

谢谢,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做过试验的,并不是这个问题,我把大电容从背面外拉20mm,问题依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到的有一个昨天我试了,另一个也就是第一脚地线问题的也试了,没什么改善,这板我已经第三次打板了 ...

    不是应该先确认哪里产生的问题吗,盲目改版只能碰运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应该先确认哪里产生的问题吗,盲目改版只能碰运气啊

哪里生产什么意思?这两颗IC我在上一块板是OK的,拆到新板才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交流声有时候很难搞,因为其来源路径太多。
比如变压器通过空间电磁感应辐射到功放输入端、整流冲击电 ...

今天新板回来了,好了很多很多,前前后后打了很多样板,终于找到问题点了,每个版本都不是GND问题,而是+V的问题,-V、GND、+V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新板回来了,好了很多很多,前前后后打了很多样板,终于找到问题点了,每个版本都不是GND问题,而是+ ...

+V问题?请问是什么问题?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V问题?请问是什么问题?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干扰源是100Hz,所以是整流后的干扰,+V(大电容脚)靠近哪个声道近,就哪个声道有干扰,对于板子比较小的情况下,这个+V一定要尽量尽量远离IC。(应该是容抗产生的空间辐射)现在只有耳朵贴着喇叭才听到一点,原来是两米开外还能听到
    现在板子进一步优化改成如下图了(这个板还没打样回来):

网友(点评):
改糟了,不是优化是劣化。整流电路的脉冲纹波电流再次跟音频回路共用铜箔,反馈分压网络的接地导线居然跟IC电源端高频旁路电容公用导体,真要命。11月9日那个比这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扰源是100Hz,所以是整流后的干扰,+V(大电容脚)靠近哪个声道近,就哪个声道有干扰,对于板子比较小 ...

哦,学习了!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音频电路要单点接地,不然电流声等等能把人绕晕

网友E:
帮你分析一下,看图,那是你11月16日“进一步优化”的layout局部。注意图中我做的标注,整流后流经大电容的纹波脉冲电流会在铜箔电阻Rcu上产生同样波形的纹波电压,该电压正好处于输入信号参考地与反馈信号参考地之间,相当于叠加在输入信号之上,并按放大器的增益放大、输出给负载。

模拟音频设计最要紧的要时刻想到我们在搞100dB信噪比的东西,任何导体电阻都不能忽略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你分析一下,看图,那是你11月16日“进一步优化”的layout局部。注意图中我做的标注,整流后流经大电容的 ...

  谢谢,我有加soldermask, 把锡加得厚厚的,我不信能因为这点小弯弯而加大噪音,今天应该可能收到样板了,到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你分析一下,看图,那是你11月16日“进一步优化”的layout局部。注意图中我做的标注,整流后流经大电容的 ...

那你再看看这个版本有什么问题?左上边那个电解电容不应该接喇叭那里吗?如果是问题,我割线将它接到IC第一脚到是很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你分析一下,看图,那是你11月16日“进一步优化”的layout局部。注意图中我做的标注,整流后流经大电容的 ...

再看看另一个板,还有什么要改的不?(各位大神,请指教,我忍到星期五再发出去)

网友E:
左上那个电容是环路负反馈分压器接地点,注意它实际上是差动式输入级的反相输入端的电压参考,跟音频信号输入端子的地电位同样敏感和苛刻,应同等对待。既不应与电路其他接地回路共用导体,更不应该跟负载电流共用导体。正确的接法是直接与音频输入端子地线端连接,从那里通过一个10欧电阻接到中央的星形参考点(而不是直接入地)。右边也应同样处理。10欧电阻的作用是当与前级设备连接时打断设备间因互联线形成的低阻地线环,避免地线环流在地线导体上产生的压降迭加到输入信号上降低信噪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有加soldermask, 把锡加得厚厚的,我不信能因为这点小弯弯而加大噪音,今天应该可能收到样板了 ...

欣赏你的不轻信作风。做实验时不妨搞个对比,那段小弯弯 1 )加上厚锡 2)再加铜片 3)去掉铜、锡,4)用刻刀把PCB铜箔宽度减半,看看对噪声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上那个电容是环路负反馈分压器接地点,注意它实际上是差动式输入级的反相输入端的电压参考,跟音频信号输 ...
你说的那10R,我这板那三个GND实在难绕到一起就算了吧,我这板自带蓝牙(现在我主要也是用蓝牙),蓝牙是独立供电差分输入,没这个问题。

网友E:
最麻烦的分析和发现问题帮你做了,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给你摆出来了,简单的实施却就这么轻易放弃了,而且还是为自己做的DIY project.  真的很佩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麻烦的分析和发现问题帮你做了,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给你摆出来了,简单的实施却就这么轻易放弃了,而且 ...

已经成功了,没放弃啊,现在两声道的底噪都要贴着喇叭听才听到一点点白噪。动态又OK了。

网友F:
    楼主最终是怎么搞定的,分享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最终是怎么搞定的,分享一下啊!!

    最终还是地线没走好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成功了,没放弃啊,现在两声道的底噪都要贴着喇叭听才听到一点点白噪。动态又OK了。

祝贺你!我笑说放弃是针对你11月20日贴子里“算了吧”。
然后论坛“升级”把那以后几天的讨论都给升不见了
下面是“升级”前我最后一回贴,你见到没?
第5版有了很大改进,音频输入级参考地的连接不再有原则性问题,整流滤波电容的脉冲电流也不再与其他电路共用导体。可能的话,打板之前先在现有样机上做下割、飞线实验加以验证。
你转贴的那个layout,突出的视觉特点就是把星形参考点从整流滤波电容的脉冲路径中“挖”了出来,单点的特征很强烈。至于接入点偏左,那纯粹是为了美观。其结果是,正负电源上可能会有若干毫伏的不对称纹波,但由于差动放大器一般都有很高的电源抑制比,所以不太会成为问题。注意那个板的输入参考地的接法有问题,应该照你的第5版改进。

网友E:
    另外几天前给你的第5改进版layout提了一点小建议,这样C27、C32地线回路上的纹波电流就跨过过星形参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几天前给你的第5改进版layout提了一点小建议,这样C27、C32地线回路上的纹波电流就跨过过星形参考了。
...

看来,你这样布线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几天前给你的第5改进版layout提了一点小建议,这样C27、C32地线回路上的纹波电流就跨过过星形参考了。
...

这是我上周发出去打板了(不过发现发不了图片了,论坛问题),我想应该是最后一版了大问题没有。

网友F:
    看来18楼说的对:模拟音频设计最要紧的要时刻想到我们在搞100dB信噪比的东西(100dB的放大量),任何导体电阻都不能忽略了哦。另外我也想说一下,输入的回路所对应的地也是要十分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18楼说的对:模拟音频设计最要紧的要时刻想到我们在搞100dB信噪比的东西(100dB的放大量),任何导体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