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宽度调制

楼主(2018-11-09):
脉冲宽度调制

       脉冲宽度调制(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简称脉宽调制。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调制实现,广泛应用在从测量、通信到功率控制与变换的许多领域中。
PWM是一种对模拟信号电平进行数字编码的方法。通过高分辨率计数器的使用,方波的占空比被调制用来对一个具体模拟信号的电平进行编码。PWM信号仍然是数字的,因为在给定的任何时刻,满幅值的直流供电要么完全有(ON),要么完全无(OFF)。电压或电流源是以一种通(ON)或断(OFF)的重复脉冲序列被加到模拟负载上去的。通的时候即是直流供电被加到负载上的时候,断的时候即是供电被断开的时候。只要带宽足够,任何模拟值都可以使用PWM进行编码。多数负载需要的调制频率都高于10Hz,通常调制频率为1Khz~200Khz之间。在LED控制中PWM作用于电源部分,脉宽调制的脉冲频率通常大于100Hz,人眼就不会感到闪烁。
       LED的亮度与流过的电流成正比,所以如果能在驱动电路上控制LED的电流,实现从 0~T/2电流从0到I依次递增,在T/2~T电流从I到0依次递减,并以此为周期,不断的变化,可以实现呼吸灯。
采用PWM控制方式时,在一定的频率下,我们可以采用控制占空比的方式(也就是控制电流)来实现LED亮度的变化。
       在一定的频率之下,如果占空比是0,则LED不亮;如果占空比是100%,则LED最亮;如果占空比刚好是50%,则LED亮度适中。如果我们让占空比从0~100%变化,再从100%~0不断变化,理论上可以实现呼吸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