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如何制作完整的Sch与PCB封装在一起的Part

楼主(2018-11-09):
cadence中制作元器件时如何把Sch symbol与PCB封装结合对应在一起,这样就跟其它EDA一样有个完整的元件Part,在调入到原理图设计中就不用再去查找调入对应的PCB封装了。感觉Cadence的库比较零散,其它EDA库比较完整且在一个库文件中。allegro的库好像没有,只是单个存在某个文件夹下。

网友:
    cadence用库管理平台的,你试试用CIS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A:
    做原理图封装的时候,就把PCB封装名字填进去就可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原理图封装的时候,就把PCB封装名字填进去就可以了呀。

    这个我知道啊,感觉就是没其它EDA库完整,填PCB封装时不能预览图型。Allegro PCB不是一个完整的PCB封装库文件,都是单个封装名存入文件夹下。

网友B:
    CIS库管理,后面是链接资料,讲的很详细,https://wenku.baidu.com/view/f33 ... 1252d380eb207a.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CIS库管理,后面是链接资料,讲的很详细,https://wenku.baidu.com/view/f33143682f3f5727a5e9856a561252d3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