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怎么批量元器件

楼主(2018-11-09):
    原理图里面,批量删除测试点或者某个值的电容这种怎么操作?
自己批量全选后点删除只能删除最初选的那个,其他的虽然选中但是删不了,有没有人操作过啊,求共享

网友A:
你要删的是元件吧,那么,应该是在元件上右击,选择查找相似对象,
    查找相似对象对话框里第一项object kind应该是part并且same。
在下面把筛选条件same,确保最底下的Select matching打勾。
    这样,可以选中满足条件的元件(part),按Delete删掉。
亲测可行。AD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删的是元件吧,那么,应该是在元件上右击,选择查找相似对象,
查找相似对象对话框里第一项object kin ...

谢谢,上班去了试下

网友:
    二楼确保最底下的Select matching打勾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