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仿真数据出错分析

楼主(2018-11-11):
ADS链路中如何在3D FEm中提取S参数后,生成EMPRO模型后导入到原理图中进行仿真,为何波形和眼图数据都是0,哪里出来问题,求大神解决,谢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你最好是能上源文件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忘记串电容模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串电容模型了吧

    有可能,但不知道在哪里设置怎么搞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可能,但不知道在哪里设置怎么搞

    把电容删了加在电容的另一端和TX链接也不行

网友(2019-01-18):
    加上电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9-09-12):
    我也是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