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实时时钟DS1302液晶显示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8-11-12):
RTC实时时钟DS1302液晶显示单片机源程序
/*-----------------------------------------------
  名称:LCD1602显示实时时钟
  修改:无
  内容:音乐闹钟  普通闹钟已被注释    音乐闹钟无法停止 自动播放后停止 (普通闹钟功能正常)
        error:无
        warning:四个 函数未被调用
  -----------------------------------------------*/
#include<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ds1302.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key.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240c02.h"

sbit buzeer = P2^3;           //普通闹钟

sbit led1 =P2^4;              //指示灯
sbit led2 =P2^5;
sbit led3 =P2^6;

sbit fm=P2^3;                  //音乐闹钟 接口相同

unsigned char timeh,timel,music;//            闹钟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zbjbxf[]={//
0x64,0xA3,0xC1,0xA2,0x62,0x84,0x61,0x81,0x61,0xA4,0xA1,
0x91,0xA1,0x81,0x64,0xA3,0xC1,0xD2,0xD2,0xD2,0xA2,0xC4,
0xA1,0xC1,0xA1,0xC1,0xD2,0xD2,0xD2,0xA2,0xC4,0xC2,0x62,
0xC2,0x62,0xA2,0xA2,0x84,0x94,0x94,0x92,0x81,0x91,
...

uchar code chuzhi[]={
         0xff,0xff,//
         0xFC,0x8E,//L1-7
         0xFC,0xED,
         0xFD,0x43,
         0xFD,0x6A,
         0xFD,0xB3,
         0xFD,0xF3,
         0xFE,0x2D,
         0xFE,0x47,//H1-7
         0xFE,0x76,
         0xFE,0xA1,
         0xFE,0xC7,
         0xFE,0xD9,
         0xFE,0xF9,
         0xFF,0x16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音乐闹钟中断
{
        TH0=timeh;
        TL0=timel;
        fm=~fm;
}

void delay(uint z)        //??165MS,??????
{        uint y;
        for(z;z>0;z--)
                 for(y=19000;y>0;y--);//????
}
void delay1(uint z)        //??1MS
{        uint y;
        for(z;z>0;z--)
                 for(y=112;y>0;y--);//????
}

//sbit bell = P2^3;
char key;
char keyflg;
//时钟变量

unsigned char times[7]={1};
unsigned char time[3];
unsigned char PPP;

unsigned char clock_buf[7];
//闹钟变量
unsigned char counter;
unsigned char baifenmiao;
unsigned char shifenmiao;
unsigned char miao;
unsigned char shimiao;
unsigned char baimiao;

void key_timeset(void);
void dateTrans(void);
void alARM_aclok(void);
void arm(void);
void timer_run(void);
void timer_runback(void);
void clock_display(void);
void clock_delay(void);
void start(void);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z);
void ds18b20(void);
void ds18b20_xiugai(void);
void xieshuju(void);
void dushuju(void);

void buzeer_music()                    //音乐闹钟

        uint temp;        //??????????????????
        uchar i=0;
        uchar jp;        //jp????temp???8???8?
        TMOD=0x01;//?????T0?????1
        IE=0x82;  //??T0??
        while(music)

                                        /*        ds1302_read_time();//读取时钟信息

                                                dateTrans();         //数据复制
                                                disp();*/
                key = Key4Scan();
                if(key==4){cflg=1; keyflg=0;music=0;}
                if(key==6){ keyflg=0;}
                clock_delay();

                temp=zbjbxf;
                if(temp==0xff)
                        break;
                jp=temp/16; //????4?,????
                if(jp!=0)

                timeh=chuzhi[jp*2];//????????8?
                timel=chuzhi[jp*2+1]; //????????8?
                TR0=1;          //????
                }
                else

                TR0=0;          //????
                fm=1;          //????
                }
                delay(temp%16); //????4?,??(?????)
                TR0=0;         //??????5MS
                fm=1;
                delay1(5);
                //TR0=1;
                i++;

        /*TR0=0;        //????
        fm=1;        //????*/                //JJX
}
void Time1_Int(){          //用于定时 倒计时
                TMOD=0x10;
                TH1=0xfc;          //10毫秒
                TL1=0x66;
                EA=1;
                ET1=1;
                TR1=1;

void main()

                         //buzeer=0;        //闹钟停
                                buzeer=1;                                // 接非门后闹钟停
                        // dushuju(); //e2prom 读数据 有问题
                         ds1302_init(); /*DS302初始化函数*/

       ds1302_write_time();
                         ds1302_read_time();
                        // tmpchange();
                         //Time0_Int();
       InitLcd();     //初始化LCD
       DelayMs(15);   //延时用于稳定功能
                         Time1_Int();
                         start();                //开机显示

hile(1)

                                key = Key4Scan();
                    if(!cflag){

                                                if(key==4) { buzeer= 1;/*buzeer= 0;*/}               //按键停止闹钟
                                        //        while(1);              //调试
                                                alarm_aclok();                                         //闹钟

                                                ds1302_read_time();//读取时钟信息

                                                dateTrans();         //数据复制
                                                disp();         //液晶显示时间信息
                                                timer_run();         //秒表
                                                timer_runback();                //倒计时
                                                clock_display();                //时钟显示
                                                if(key==7) keyflg=7;
                                                ds18b20();                                        //按键显示
                                        //        ds18b20_xiugai();               // 显示位置修改
                                                if(key==4) keyflg=0;
                                                if(key==5) keyflg=5;
                                                if(key==6) keyflg=6;

                                                clock_delay();                  //瞌睡
                                                xieshuju();                   // ——>到e2prom
                                        //        WriteCommand(0x80+0x40+15); //按键调试信息
                                        //        WriteData(shuzi[key]);

                                key_timeset();           //案件时间设定
                        }

}

void key_timeset(void){
        char i;
                switch(key)   //Key4Scan()

                                                case 0x01:
                                                                                                switch(PP++)      //??????
                                                                                                {
                                                                                                case 0:  WriteCommand(0x80+0x40+7);break;                                                //秒
                                                                                                case 1:  WriteCommand(0x80+3);break;            //年
                                                                                                case 2:  WriteCommand(0x80+6);break;                                                //月
                                                                                                case 3:  WriteCommand(0x80+9);break;                                //日
                                                                                                case 4:  WriteCommand(0x80+15);break;                                //周
                                                                                                case 5:  WriteCommand(0x80+0x40+1);break;                                //时
                                                                                                case 6:  WriteCommand(0x80+0x40+4);break;                                //分
                                                                                                default:break;
                                                                                                }
                                                                                                WriteCommand(0x0f);//光标闪烁
                                                                                                if(PP == 8) PP = 0;                 //7还是 8好像和编译器有关系

                                                                                                cflag = 1;          //????

                                                                                                break;
                                                case 0x02:
                                                                                                if(cflag)

                                                                                                    switch(PP-1)

                                                                                                    case 1:          // 年
                                                                                                    times[6]++;
                                                                                                    if((times[6]&0x0f) == 0x0a)                   //  0000 1111 1010  转变为16进制
                                                                                                    {
                                                                                                    times[6] += 0x06;
                                                                                                    }
                                                                                                    if(times[6] > 0x99)
                                                                                                    {
                                                                                                    times[6] = 0x00;

                                                                                                    WriteCommand(0x80+2);
                                                                                                    WriteData(shuzi[times[6]>>4]);
                                                                                                    WriteData(shuzi[times[6]&0x0f]);
                                                                                                    WriteCommand(0x80+3);
                                                                                                    break;
                                                                                                    case 2:                                 //月
                                                                                                    times[4]++;
                                                                                                    if((times[4]&0x0f) == 0x0a)
                                                                                                    {
                                                                                                    times[4] += 0x06;

                                                                                                    if(times[4] > 0x12)

                                                                                                    times[4] = 0x01;
                                                                                                    }
                                                                                                    WriteCommand(0x80+5);
                                                                                                    WriteData(shuzi[times[4]>>4]);
                                                                                                    WriteData(shuzi[times[4]&0x0f]);
                                                                                                    WriteCommand(0x80+6);
                                                                                                    break;
                                                                                                    case 3:                        //
                                                                                                    times[3]++;
                                                                                                    if((times[3]&0x0f) == 0x0a)

                                                                                                    times[3] += 0x06;

                                                                                                    if(times[3] > 0x31)
                                                                                                    {
                                                                                                    times[3] = 0x01;
                                                                                                    }
                                                                                                    times[5]++;
                                                                                                    if((times[5]&0x0f) == 0x08)

                                                                                                    times[5] = 0x01;
                                                                                                    }
                                                                                                    WriteCommand(0x80+8);
                                                                                                    WriteData(shuzi[times[3]>>4]);
                                                                                                    WriteData(shuzi[times[3]&0x0f]);
                                                                                                    WriteCommand(0x80+9);

                                                                                                    break;
                                                                                                    case 4:         //?
                                                                                                    times[5]++;
                                                                                                    if((times[5]&0x0f) == 0x08)
                                                                                                    {
                                                                                                    times[5] = 0x01;
                                                                                                    }
                                                                                                    WriteCommand(0x80+15);
                                                                                                    WriteData(shuzi[times[5]]);
                                                                                                    WriteCommand(0x80+15);

                                                                                                    break;
                                                                                                    case 5:         //?
                                                                                                    times[2]++;
                                                                                                    if((times[2]&0x0f) == 0x0a)

                                                                                                    times[2] += 0x06;
                                                                                                    }
                                                                                                    if(times[2] > 0x23)

                                                                                                    times[2] = 0x00;

                                                                                                    WriteCommand(0x80+0x40+0);
                                                                                                    WriteData(shuzi[times[2]>>4]);
                                                                                                    WriteData(shuzi[times[2]&0x0f]);
                                                                                                    WriteCommand(0x80+0x40+1);

                                                                                                    break;
                                                                                                    case 6:         //?
                                                                                                    times[1]++;
                                                                                                    if((times[1]&0x0f) == 0x0a)
                                                                                                    {
                                                                                                    times[1] += 0x06;

                                                                                                    if(times[1] > 0x59)

                                                                                                    times[1] = 0x00;
                                                                                                    }
                                                                                                    WriteCommand(0x80+0x40+3);
                                                                                                    WriteData(shuzi[times[1]>>4]);
                                                                                                    WriteData(shuzi[times[1]&0x0f]);
                                                                                                    WriteCommand(0x80+0x40+4);

                                                                                                    break;
                                                                                                    case 0:         //?
                                                                                                    times[0]++;
                                                                                                    if((times[0]&0x0f) == 0x0a)

                                                                                                    times[0] += 0x06;

                                                                                                    if(times[0] > 0x59)
                                                                                                    {
                                                                                                    times[0] = 0x00;
                                                                                                    }
                                                                                                    WriteCommand(0x80+0x40+6);
                                                                                                    WriteData(shuzi[times[0]>>4]);
                                                                                                    WriteData(shuzi[times[0]&0x0f]);
                                                                                                    WriteCommand(0x80+0x40+7);

                                                                                                    break;
                                                                                                    default:
                                                                                                    break;

                                                                                                break;
                                                case 0x03:
                                                                                                if(cflag)

                                                                                                    cflag = 0;
                                                                                                    PP = 0;
                                                                                                    WriteCommand(0X0C);   //取消 并关光标
                                                                                                }
                                                                                                break;
                                                case 0x04:                                 //保存数据到 DS1302
                                                                                                if(cflag)

                                                                                                    cflag = 0;
                                                                                                    PP = 0;
                                                                                                    WriteCommand(0X0C);   //关光标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00);                        //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0x80);                                //暂停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harger_add,0xa9);                        //涓流充电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year_add,times[6]);                //年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onth_add,times[4]);        //月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y_add,times[5]);                //周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te_add,times[3]);                //日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hr_add,times[2]);                //时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in_add,times[1]);                //分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times[0]);                //秒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80);                        //打开写保护

                                                                                                    // Set_DS1302(times);   //DS1302 写入时间

                                                                                                break;
                                                 case 0x05:            //保存数据到闹钟
                                                                                                if(cflag)
                                                                                                {
                                                                                                    cflag = 0;
                                                                                                    PP = 0;
                                                                                                    WriteCommand(0X0C);   //关光标
                                                                                                    for(i=0;i<7;i++){
                                                                                                    clock_buf=times;

                                                                                                //        strcpy(clock_buf,times);

                                                                                                break;
                                                default:
                                                                                                break;

void dateTrans(void){

        times[6]=time_buf[1];
        times[5]=time_buf[7];

        times[4]=time_buf[2];
        times[3]=time_buf[3];
        times[2]=time_buf[4];
        times[1]=time_buf[5];
        times[0]=time_buf[6];

void alarm_aclok(void)
        {

                if((times[2]==clock_buf[2])&&(times[1]==clock_buf[1])&&(times[0]==0))        {/*buzeer= 0;*/        music=1;buzeer_music();/*可替换为普通闹钟*/}     //1111 0111 P2 & 0xf7
                //else        {        buzeer= 1;}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

                TH1=0xfc;
                TL1=0x66;
                counter++;
        if(counter == 10)                { counter = 0; baifenmiao++;}
        if(baifenmiao == 10)                {baifenmiao = 0; shifenmiao++;}
        if(shifenmiao == 10)                {shifenmiao = 0;led1=~led1; miao++;}
        if(miao == 10)                { miao = 0; shimiao++;}
        if(shimiao == 10)                { shimiao = 0; baimiao++;}
        if(baimiao == 10) baimiao =0;

void timer_run(void)
{
                if(key==2) keyflg=2;                       //计时功能
                while(key==2)
                                {
                                                WriteCommand(0x01); //显示清屏
                                                while(keyflg==2){
                                                                        key = Key4Scan();
                                                                        if(key==4) keyflg=0;
                                                                        WriteCommand(0x80+5);            //计时功能
                                                                        WriteData(shuzi[baimiao]);
                                                                        WriteData(shuzi[shimiao]);
                                                                        WriteData(shuzi[miao]);
                                                                        WriteData('.');
                                                                        WriteData(shuzi[shifenmiao]);
                                                                        WriteData(shuzi[baifenmiao]);
                                                        if(key==2) TR1=~TR1;
                                                        if(key==3) {shifenmiao=0;baifenmiao=0;baimiao=0;shimiao=0;miao=0;TR0=0;}
                                        }
                                        WriteCommand(0x01); //显示清屏

void timer_runback(void){
                if(key==3) keyflg=3;                       //倒计时功能
                while(key==3)

                                WriteCommand(0x0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0x80+5); //显示清屏   k1 功能选择 k2 定是数据选择 k3数据保存
                                                WriteData('0');
                                                WriteData('0');
                                                WriteData('0');
                                        /*        WriteData(':');
                                                WriteData('0');
                                                WriteData('0');*/
                                while(keyflg==3)

                                                key = Key4Scan();
                                                if(key==4) keyflg=0;

                                                switch(key)   //Key4Scan()

                                                case 0x01:
                                                                                                switch(PPP++)      //??????

                                                                                                case 0:  WriteCommand(0x80+5);break;                                                //分钟
                                                                                                case 1:  WriteCommand(0x80+6);break;            //
                                                                                                case 2:  WriteCommand(0x80+7);break;                                                //
                                                                                        /*case 3:  WriteCommand(0x80+9);break;                                //        秒
                                                                                                case 4:  WriteCommand(0x80+10);break;                                //*/
                                                                                                default:break;
                                                                                                }
                                                                                                WriteCommand(0x0f);//光标闪烁
                                                                                                if(PPP == 4){ PPP = 0; time[0]=time[1]=time[2] =0; }              //7还是 8好像和编译器有关系

                                                                                                cflg = 1;          //标志位

                                                                                                break;
                                                case 0x02:
                                                                                                if(cflg)

                                                                                                    switch(PPP-1)

                                                                                                    case 0:          // 百秒
                                                                                                    time[0]++;

                                                                                                    if(time[0] > 9)

                                                                                                    time[0] = 0;

                                                                                                    WriteCommand(0x80+5);
                                                                                                    WriteData(shuzi[time[0]]);
                                                                                                    WriteCommand(0x80+5);
                                                                                                    break;
                                                                                                    case 1:                                 //十秒
                                                                                                    time[1]++;

                                                                                                    if(time[1] > 9)

                                                                                                    time[1] = 0;
                                                                                                    }
                                                                                                    WriteCommand(0x80+6);
                                                                                                    WriteData(shuzi[time[1]]);
                                                                                                    WriteCommand(0x80+6);
                                                                                                    break;
                                                                                                    case 2:                        //秒
                                                                                                    time[2]++;
                                                                                                    if(time[2] > 9)
                                                                                                    {
                                                                                                    time[2] = 0;

                                                                                                    WriteCommand(0x80+7);
                                                                                                    WriteData(shuzi[time[2]]);;
                                                                                                    WriteCommand(0x80+7);

                                                                                                    break;

                                                                                                    default:
                                                                                                    break;

                                                                                                    }
                                                                                                }
                                                                                                break;
                                                case 0x03:
                                                                                                if(cflg)
                                                                                                {
                                                                                                    cflg = 0;
                                                                                                    PPP = 0;
                                                                                                    WriteCommand(0X0C);   //取消 并关光标
                                                                                                    miao=9-time[2];
                                                                                                    shimiao=9-time[1];
                                                                                                    baimiao=9-time[0];

                                                                                                break;

                                                /* case 0x05:            //保存数据到闹钟
                                                                                                if(cflag)
                                                                                                {
                                                                                                    cflag = 0;
                                                                                                    PP = 0;
                                                                                                    WriteCommand(0X0C);   //关光标

                                                                                                }
                                                                                                break; */
                                                default:
                                                                                                break;
                        }
                                while(!cflg)

                                                WriteCommand(0X80+5);   //取消 并关光标
                                                WriteData(shuzi[9-baimiao]);
                                                WriteData(shuzi[9-shimiao]);
                                                WriteData(shuzi[9-miao]);
                                                key = Key4Scan();
                                                if(key==4){cflg=1; keyflg=0; }
                                                while((9-baimiao)==0&&(9-shimiao==0)&&(9-miao)==0)
                                                {
                                                                while(keyflg){
                                                                        led3=~led3;
                                                                        DelayMs(3500);
                                                                        key = Key4Scan();
                                                                        WriteCommand(0X80+7);
                                                                        WriteData('0');
                                                                        if(key==4){cflg=1; keyflg=0

                                        }
                        WriteCommand(0X01);

void clock_display(void)
{
                if(key==5)

                        WriteCommand(0x01);
                        WriteCommand(0x80+5);
                        WriteData(shuzi[clock_buf[2]/16]);
                        WriteData(shuzi[clock_buf[2]%16]);
                        WriteData(':');
                        WriteData(shuzi[clock_buf[1]/16]);
                        WriteData(shuzi[clock_buf[1]%16]);
                        delay_ms(2000);

void clock_delay(void)
{

                if(key==6)

                        miao=0;
                        shimiao=0;
                        TR0=0;
                        buzeer=1;
                }
        if(keyflg==6)

                                        if(miao==9)

                                                                //buzeer=0;
                                                        TR0=1;
                                                        buzeer_music();

                        }

}

void start(void)
{

                WriteCommand(0x80+3);

          WriteData('3');
                WriteData('-');
          WriteData('0');
                WriteData('5');
                WriteData('-');
                WriteData('0');
                WriteData('6');

          led2=1;
                delay_ms(1000);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论坛下载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