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A连接器的问题

楼主(2018-11-12):
如图片所示

网友A:
    换条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条线试试?

换了试了还是一样的,买了新的也试了,还不行

网友:
    是阻抗不匹配嗎

网友:
    是不是应该在频域上看看?主信号是干净的,考虑杂波的叠加

网友B:
    负载端影响了,估计是由于反射波,也就是阻抗不匹配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端影响了,估计是由于反射波,也就是阻抗不匹配造成。

10HZ的信号,阻抗影响很大吗

网友:
    地线不干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