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才能让插件焊盘和贴片焊盘覆铜的连接方式不同

楼主(2018-11-13):
如题,想把贴片焊盘覆铜设置为直接连接,插件焊盘覆铜为热焊盘,怎么设置规则呢?

网友A:
设计规则->plane->polygon connect style
高一点的版本,已经有simple和advanced选择,在advanced里可以对插件、过孔和贴片进行分别设置。
若还是较低版本,那么可以通过新建polygon connect style规则针对插件和贴片进行分别设置,关键词分别是:IsThruPin和IsSMTPin。过孔是IsV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规则->plane->polygon connect style
高一点的版本,已经有simple和advanced选择,在advanced里可以对 ...

AD15已按低版本方式解决,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