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转 Mentor Xpedition

楼主(2018-11-13):
请教pads9.5 layout如何能转 mentor xpedition 来布线
pads9.5的封装库是否能转Mentor Xpedition 里使用

网友A:
    Pads自带了一个工具叫做“ppcb2hkp”,可以将Pads的PCB文件转为Mentor的hkp文件,有了hkp文件后就可以生成Mentor的库,和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自带了一个工具叫做“ppcb2hkp”,可以将Pads的PCB文件转为Mentor的hkp文件,有了hkp文件后就可以生成M ...

请问在哪里能找到这个“ppcb2hkp”, 在Mentor哪里生成

网友A:
    pads的程序目录里就有,或者在安装好的文件中搜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的程序目录里就有,或者在安装好的文件中搜索下

出现了错误

网友:
    输入和输出的目录里不要有中文,未提示错误原因的waring可以忽略,试试可以导入Mentor吗?如果不行,在生成的Mentor库中手动更改或新建报错提示的“Pad Round X”

网友(2019-03-12):
    pads9.5中的PPCB2HKP为啥打开是9.4版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