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导出项目本地的方法

楼主(2018-11-13):
一 首先导出 Symbol,
   1. 用DXDesigner 打开原理图。
   2.按下图步骤操作

   3.选择保存路径后,Symbol 就导出了,导出后的 Symbol,会按不同的文件夹保存。

二 然后导出 Cell,步骤如下。

   1.用 xpedition layout 打开pcb文件,依次点击 Setup -> Libraries -> Library Services 弹出如下 对话框

   2.分别在 padstacks \ Cells \ Parts 选项卡 下面 选择 Export 和 Padstack data file \ Cell data file \ Part data file 来导出相应数据
   以 导出 Padstacks 为例,导出步骤如下图所示

说明:以上导出的所有数据可以通过 Library Manager 中的 Library Services 导入,然后就可以在其它项目中使用了

网友:
    教程详细,大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