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rc522与MSP430开发板及51单片机连接(含上位机测试软件)

楼主(2018-11-13):
mfrc522与MSP430开发板及51单片机连接(含上位机测试软件)

mfrc522与MSP430开发板及51单片机连接(含上位机测试软件)

51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string.h>
//M1卡的某一块写为如下格式,则该块为钱包,可接收扣款和充值命令
//4字节金额(低字节在前)+4字节金额取反+4字节金额+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
unsigned char code data2[4]  = {0x12,0,0,0};
unsigned char code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g_ucTempbuf[20];
unsigned char idata MLastSelectedSnr[4];
unsigned char idata RevBuffer[30];
unsigned char data SerBuffer[20];
bit CmdValid;

void iccardcode()
{
          unsigned char cmd;
        unsigned char status;

        cmd = RevBuffer[0];
        switch(cmd)

                case 1:     // Halt the card     //终止卡的操作
                        status= PcdHalt();;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2:     // Request,Anticoll,Select,return CardType(2 bytes)+CardSerialNo(4 bytes)
                                // 寻卡,防冲突,选择卡    返回卡类型(2 bytes)+ 卡系列号(4 bytes)
                        status= PcdRequest(RevBuffer[1],&RevBuffer[2]);
                        if(status!=0)
                        {
                                status= PcdRequest(RevBuffer[1],&RevBuffer[2]);
                                if(status!=0)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
                        RevBuffer[0]=3;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3:                         // 防冲突 读卡的系列号 MLastSelectedSnr
                        status = PcdAnticoll(&RevBuffer[2]);
                        if(status!=0)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
                        mEMCpy(MLastSelectedSnr,&RevBuffer[2],4);
                        RevBuffer[0]=5;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4:                                    // 选择卡 Select Card
                        status=PcdSelect(MLastSelectedSnr);
                        if(status!=MI_OK)
                        {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
                        RevBuffer[0]=3;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5:            // Key loading into the MF RC500's EEPROM
            status = PcdAuthState(RevBuffer[1], RevBuffer[3], DefaultKey, MLastSelectedSnr);// 校验卡密码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6: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7: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8:     // Read the mifare card
                            // 读卡
                        status=PcdRead(RevBuffer[1],&RevBuffer[2]);
                        if(status==0)
                        {RevBuffer[0]=17;}
                        else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9:     // Write the mifare card
                            // 写卡  下载密码
                        status=PcdWrite(RevBuffer[1],&RevBuffer[2]);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10:
            PcdValue(RevBuffer[1],RevBuffer[2],&RevBuffer[3]);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12:    // 参数设置
                    PcdBakValue(RevBuffer[1], RevBuffer[2]);
                        RevBuffer[0]=1;        //contact
                        RevBuffer[1]=0;
                        break;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ializeSystem()

    P0 = 0xFF; P1 = 0xFF; P3 = 0xFF;

         ET2 = 0;
        T2CON = 0x04;
    PCON = 0x80;
    SCON = 0x70;
    TMOD = 0x21;        //TMOD = 0x22;

        TH1   = BAUD_9600;
        TL1   = TH1;
        TR1   = 1;             // 波特率发生器

        TH0 = 0x60;
    TL0 = 0x60;
    TR0 = 0;

    ET0=0;
        ET1=0;
        EA=1;
        EX0=1;
        IT0 = 1;
        TR2=0;
         ES = 1;
        CmdValid=0;

     LED_GREEN = 1;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M500PcdConfigISOType( 'A' );
     LED_GREEN = 0;
          delay_10ms(10);
     LED_GREEN = 1;
          delay_10ms(10);
     LED_GREEN = 0;
}

/////////////////////////////////////////////////////////////////////
//用T2做延时子程序
/////////////////////////////////////////////////////////////////////

///////////////////////////////////////////////////////////////////////
// 接收和发送中断
///////////////////////////////////////////////////////////////////////
void isr_UART(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unsigned char len, i;
          unsigned int j=0;

          if(RI)
        {
                len=SBUF;
                RI=0;
                for(i=0;i<len;i++)

                        while(!RI)

                                j++;
                                if(j>1000)

                                    break;
                                }

                        if(j<1000)

                                RevBuffer=SBUF;
                                RI=0;
                                j=0;
                        }
                        else
                        {
                            break;

                if(i==len)
                {
                        REN=0;
                        CmdValid=1;

        }
        else if(!RI && TI)

                TI=0;
                len=RevBuffer[0];
                for(i=0;i<len+1;i++)
                {
                        SBUF=RevBuffer;
                        while(!TI);
                        TI=0;

                REN=1;
        }
}

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baud;
     InitializeSystem( );
    while (1)
    {
             if (CmdValid)

                    CmdValid = FALSE;
                    if(RevBuffer[0]==11)            //为了加快相应速度 测试风鸣器
                    {
                            RevBuffer[2]=RevBuffer[1];
                              RevBuffer[0]=1;         //contact
                            RevBuffer[1]=0;
                            CALL_isr_UART();
                LED_GREEN = 1;
                            delay_10ms(RevBuffer[2]);
                LED_GREEN = 0;
                    }
                    else if(RevBuffer[0]==13)   //设置通讯波特率
                    {
                            switch(RevBuffer[1])
                            {
                                    case 0:
                                            baud=BAUD_9600;
                                            break;
                                    case 1:
                                            baud=BAUD_14400;
                                            break;
                                    case 2:
                                            baud=BAUD_19200;
                                            break;
                                    case 3:
                                            baud=BAUD_28800;
                                            break;
                                    case 4:
                                            baud=BAUD_38400;
                                            break;
                                    case 5:
                                            baud=BAUD_57600;
                                            break;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论坛下载附件…………

msp430单片机源程序:
                                                                        //
//===========================================================================//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PIN_DEF.H"
#include "RC522.H"
#include "UART0_Func.c"
#include "ctype.h"
#include "BoardConfig.h"

unsigned char UID[5],Temp[4]                                       ;
unsigned char RF_Buffer[18]                                        ;
unsigned char Password_Buffer[6]={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 Mifare One 缺省密码

char          MBRX[30]                                             ;
char          MBKeyTP[30]                                          ;
char          Event                                                ;
unsigned char DISP_MODE,i                                            ; // 编辑控件显示模式
unsigned char des_on       = 0                                     ; // DES加密标志
void Key_TP_Task(void)                                             ;

//***************************************************************************//
//                                                                           //
//                 初始化主时钟: MCLK = XT1×(FLL_FACTOR+1)                  //
//                                                                           //
//***************************************************************************//
void Init_CLK(void)
{
nsigned int qq;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 关看门狗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高速晶体振荡器
o

    IFG1 &= ~OFIFG;           //Clear oscFault flag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qq=0xff;qq>0;qq--);
  }while((IFG1&OFIFG));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CSCTL2 |= SELM_2;          //MCLK=XT2
  //BCSCTL2 |= DIVM_0;        //控制MCLK不分频,默认

  BCSCTL2 |= SELS;            //SMCLK=XT2
  //BCSCTL2 |= DIVS_0;        //控制SMCLK不分频,默认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unsigned int i,k                             ;
or(i=0;i<255;i++)
    for(k=0;k<time;k++)
      _NOP()                                   ;
}

void Auto_Reader(void)
{
hile(1)

    if(PcdRequest(0x52,Temp)==MI_OK)

      if(Temp[0]==0x04&&Temp[1]==0x00)
          PutString("MFOne-S50");
        else if(Temp[0]==0x02&&Temp[1]==0x00)
          PutString("MFOne-S70");
        else if(Temp[0]==0x44&&Temp[1]==0x00)
          PutString("MF-UltraLight");
        else if(Temp[0]==0x08&&Temp[1]==0x00)
          PutString("MF-Pro");
        else if(Temp[0]==0x44&&Temp[1]==0x03)
          PutString("MF Desire");
        else
          PutString("Unknown");
      if(PcdAnticoll(UID)==MI_OK)
      {
        PutString0("Card Id is:");
        tochar(UID[0]);
        tochar(UID[1]);
        tochar(UID[2]);
        tochar(UID[3]);
        while (!(IFG1 & UTXIFG0));
        TXBUF0 = '\n';                              //发送换行指令

        RED_LED_ON                                            ;
        Delay(200)                                           ;
        RED_LED_OFF                                           ;
        Delay(200)                                           ;

    }
lse GRE_LED_OFF                                            ;
  }
}

void Find_Card(void)

    if(PcdRequest(0x52,Temp)==MI_OK)

      if(Temp[0]==0x04&&Temp[1]==0x00)
          PutString("MFOne-S50");
        else if(Temp[0]==0x02&&Temp[1]==0x00)
          PutString("MFOne-S70");
        else if(Temp[0]==0x44&&Temp[1]==0x00)
          PutString("MF-UltraLight");
        else if(Temp[0]==0x08&&Temp[1]==0x00)
          PutString("MF-Pro");
        else if(Temp[0]==0x44&&Temp[1]==0x03)
          PutString("MF Desire");
        else
          PutString("Unknown");
        PutString("SUCCESS!");
    }
    else PutString("Faile!");
}

void Init_Port(void)

  P4DIR   =   RF_LPCTL + RF_SS   + RF_SCLK  + RF_DATA_OUT                     ;
  P2DIR |= BIT0+RF_LPCTL + RF_SS   + RF_SCLK  + RF_DATA_OUT;
1DIR   =   RF_LPCTL + RF_SS   + RF_SCLK  + RF_DATA_OUT                     ;
}
/*******************************************
函数名称:HandleConfigMenu
功    能:处理PC的配置函数
参    数:inputvalue--接收到的来自PC机的字符
返回值  :无
********************************************/
void HandleConfigMenu(uchar inputvalue)
{
    switch(toupper(inputvalue))
    {
    case 'A':
              Auto_Reader();
              break;
    case 'F':
              Find_Card();
              break;
    default:
              DisplayConfigMenu();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论坛下载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