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和之前版本等长计算方法不一致问题

楼主(2018-11-13):
AD16绕的等长,用低于15的版本打开等长差很多,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是计算方法不一致了,AD15以后的版本等长加上了过孔深度,所以就需要详细的知道板厂的层叠芯板厚度等参数,换了板厂可能会有偏差,不好控制,allegrohe pads是怎么计算等长的,过孔深度算进去了吗?顶层换到中间不同层过孔深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过孔问题基本可以忽略。这个功能应该可以关掉的。
信号速率真的高到了需要考虑过孔影响的时候,布线规则中会体现的。比如,同组同层;表层走线;指定走线层等。

网友A:
allegro一般没有计算,也可以设置为计算。ad16确实是计算了过孔的长度。如果你想计算,最好套用阻抗模板,板厂不会进行大的调整。不想计算就把叠层那里的厚度改一下,变成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一般没有计算,也可以设置为计算。ad16确实是计算了过孔的长度。如果你想计算,最好套用阻抗模板, ...

好的 多谢!我改成0吧

网友(2019-02-13):
    最近也遇到了等长不一致的问题,了解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