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raint中设置好后,调等长时界面直接显示还差多少值可以pass的界面怎么设置

楼主(2018-11-13):
    如题constraint中设置好后,调等长时界面直接显示还差多少值可以pass的界面怎么设置?好久没用allegro,生疏了

网友A:
    如图,右边绿色部分表示符合等长,在relative delay 里的delta:tolerance为误差,并选取组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右边绿色部分表示符合等长,在relative delay 里的delta:tolerance为误差,并选取组基准

    谢谢你,我已经找到设置的位置了,这仅仅是指在constraint中看是否pass,可以在操作界面就能看见的
设置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