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为什么会出现负电压?

楼主(2018-11-13):
如上图所示,为什么为出现低于0的电压,电容不管充电还是放电,都不会出现负值吧。。。。,请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你那个图是把直流滤掉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图是把直流滤掉了的。

了解....

网友:
通道1 AC50MV档,没有直流成分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