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边一圈露铜处理原因

楼主(2018-11-13):
    板边一圈露铜处理原因是什么呀,现在看到很多厂家这样处理,谢谢.

网友:
    我能想到的是散热,露铜应该是客户要求的吧

楼主:
    谢谢大家,请大家都谈一下自已的想法.目前还没想明白,散热和工艺边我感觉好像不是,减少辐射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考虑

网友:
    那个可以提高静电等级的

网友:
    MARK 光学定位点 SMT使用

网友:
    方便安装时,与金属外壳接地处理?

楼主:
    方便安装时与金属外壳接地,好像有一点,但板上已有金属安装孔接地了.请问一下提高静电等级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这圈裸铜是接信号地、接安装孔、还是什么都不接的?
    板子是哪类产品?

网友:
    上个图,看看吧,这说想想不到呀。。。

网友:
    这个要上图才好分析.

网友:
    客户要求吧,有的有防护等级的要求,有的是接地,减少干扰

楼主:
    公司保密,截不了图,谢谢大家了

网友:
屏蔽,减少EM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