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分压

楼主(2018-11-13):
(图片)

楼主:
各位大神,怎么求得V0的值啊?

网友:
最简单的电阻分压了,看起来像是把电源电压分压送到ADC里面采样的

楼主:
实际测得的那点电压是9.6,按最简单的分压方法用30K 10K分压,7点多V,不对啊

网友:
量一下R37是不是用成1K了,画的和贴的不一定一样

网友:
嘛意思,串联分压难道不是么?

网友:
10.5*(30000/(30000+10000+2200))=7.4V(误差+-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