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为什么DDRx只有数据线才有ODT,而地址控制线却没有呢?

楼主(2018-11-14):
如题,摘抄之前高速先生的提问中的两种回答,
第一种回答是:数据线是双向的,而地址线是单向的。ps:这句话没理解,加ODT与单双向传输有啥关系呢?
第二个回答:“无论DDR控制器挂多少个DDR颗粒,对数据类信号而言都是点对点的,而对于地址、时钟、控制类的单向信号是点对多的;点对点的匹配电阻通常在源端和负载端,而点对多涉及到不同的拓扑结构,通常是T型和FLY-BY拓扑,对于T型拓扑,为了防止负载之间的信号反射,这些单向信号的匹配电阻通常在分支点附近,而不是在源端和负载端。对于FLY-BY拓扑,匹配电阻通常在最后一级颗粒端,但这已不是重点,重点是支持FLY-BY拓扑的DDR颗粒意味着支持读写平衡,ODT功能在这些信号线上没有太大意义。”

第二个回答也存在一些问题,数据线也不是所有情况都是点对点的,多rank也存在点对多的情况,麻烦请高手解答,感谢~~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芯片内部资源有限,没法在数据线和控制线上同时增加ODT,因为在1驱多的情况下,地址控制线是需要在外部增加ODT电阻的,这就说明地址控制线是需要ODT功能的。因为数据线速率比地址控制线高一倍,并且大部分情况下数据线走的都相对较短,如果在外部加ODT电阻的话,从芯片管脚到ODT电阻的引线会对数据线的影响很大,所以在数据线内部增加了ODT电阻。而地址控制线速率相对较低,并且走线较长,那么在外部增加ODT对它影响稍小,可以在外部增加ODT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