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滤波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8-11-14):
如下是一个高频滤波器上面的。我就有一个问题想了解一下。
为什么L和N交流电电容接外壳,这样外壳不是带电吗?请大神详解一下。
 这个滤波频率又是怎么算的。

网友A:
家里的电脑,空调什么的,如果家里没地线,就是会电人的................................. 所以需要地线

网友(点评):
我觉得也是会漏电,另外主要想知道他L与N两线都接电容下地。1.这样L(火线),N(零线)不就短路了?? 2.这样外壳不就带电?

网友B:
这个是安规的要求。
就这个图看,很可能是EMI滤波器。
只有Y电容,没有X电容。还有中间的电感你不是画错了,应该是共模电感。

网友(点评):
这个是高频滤波器里面的电路(就是交流电进来滤杂波的,让交流电更干净),有两个大线圈,不是共模电感。 另外主要想知道他L与N两线都接电容下地。1.这样L(火线),N(零线)不就短路了?? 2.这样外壳不就带电?

网友:
应该是Y电容,滤波用的。Y电容都是nf级的,阻抗很大,外壳不会带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安规的要求。
就这个图看,很可能是EMI滤波器。
只有Y电容,没有X电容。还有中间的电感你不是画错 ...

其他人也都说的很明确了,去学习下安规再来讨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电脑,空调什么的,如果家里没地线,就是会电人的................................. 所以需要地线

1,为什么会短路,安规电容容值也是有严格要求的,并不是电容通交流就短路了。安规里面不会让你接个1mF的电容在高压和外壳上的。2,电器接大地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不接就是会有电荷累积。
以上两点都可以百度下安规常识,出来一大堆文档会有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人也都说的很明确了,去学习下安规再来讨论吧。

谢谢
我查了一下安规资料,这个电路是差模电路,那两个电容应是Y电容。而电容会漏电,安规有要求不能超过0.07MA电流就是合格的。
而安规电容如果失效是内部断开的。所以应是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查了一下安规资料,这个电路是差模电路,那两个电容应是Y电容。而电容会漏电,安规有要求不能超 ...

是,但是没有共模电感只有差模吗?这个有点怪了。
道理弄懂就好,你管它漏电要求多少。
反正过认证时有人帮你弄过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Y电容啦,安规电容,电路安全用的,你做浪涌的时候就知道啦

网友:
安全得很,这样都漏电,那电容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