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 MOS 驱动电路

楼主(2018-11-14):
N MOS 驱动电路,那位大神,知道怎么没用输出,小弟那里弄错了 谢谢!!

NMOS 驱动电路

NMOS 驱动电路

网友A:
你的电压显示就告诉你答案了,Q1,Q2的BE电压差是多少,为什么是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压显示就告诉你答案了,Q1,Q2的BE电压差是多少,为什么是这么多。

 还是不懂 哟,能否 讲的仔细一点 谢谢!!

网友B:
R1输入高,Q4被打开,R4前端被拉低,MOS管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输入高,Q4被打开,R4前端被拉低,MOS管关闭

谢谢!! 已经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