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初始化io口为低电平

楼主(2018-11-14):
51单片机怎么初始化io口为低电平
1、首先注意51单片机上电的时候会有个复位的操作,复位的时候不执行单片机内部程序,复位之后51单片机的所有IO口都为高电平;

2、在单片机复位之后在main函数里执行程序,如果要使Io口初始化为低电平,就要在while循环的上方把IO置低;例如:
一般程序的结构是这样的:
void main()
{
    ....

    IO  = 0 ;  //在while的上方对IO置低,

    ......

    while(1)

    {

    }
}
3、基于上面的原理,在设计单片机外围电路的时候,为了不让外围电路误动作,一般把外围电路设置成单片机IO口低电平的时候 尽心动作,
比如: 点亮LEd灯的时候,,一般把LEd的负极接IO口,,这样单片机上电的时候,没有进入程序之前,LED是不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