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混频电路参数

楼主(2018-11-14):
    用三极管做混频电路时,三极管参数有什么要求?现手上有一个三极管混频实物,如何测定上面三极管参数?有没有大神做过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很久没弄RF MF的东西了。你这个电路是相当简单的发射极本振注入混频器,记得混频管要求Ft不低于本振频率5倍就可以有不错的混频增益。不过一般现代混频电路用双栅MOS管的比较多,前放与本振牵扯较少,本振载波泄露容易控制,平方律的特性相对双极型三极管的指数特性可得到较少的杂散频率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