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开关电路,开关速度要小于1ns,有推荐的方案么

楼主(2018-11-15):
    要做一个开关电路,开关速度要小于1ns,有推荐的方案么

网友A:
    什么开关电路呢,走什么信号呢,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是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开关电路呢,走什么信号呢,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是电源吗?

脉冲方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脉冲方波

    我建议找芯片。

网友:
    楼主不会是想用开关方式来做1ns的方波信号吧

网友:
    常用开关电路就是MOS,FET,三极管吧,找一个高频响应够快的管子,在优化开关速率和响应时间。或许可以做一个玩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找芯片。

    有推荐的没

网友:
    1ns时间很短了,一般的MOS管实现不了,估计得通过寻找速度较高的芯片了。

网友(2018-12-21):
    没用过这种真么高速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