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5):
(图片)

网友(2022-08-05):
1. 组合逻辑电路

考点分析:组合逻辑电路原理,真值表,布尔代数,门电路,译码器,发光二极管,LCD,数据选择器,数据分配器

组合逻辑电路是指该电路在任一时刻的输出,仅取决于该时刻的输入信号,而与输入信号作用前的电路状态无关,一般由门电路组成,不含记忆元件,没有存储功能

    真值表:是输入值的所有组合与其对应的输出值构成的表格,能够完全描述任意一种组合逻辑
    布尔代数:是描述逻辑函数的另一种方式,有三种典型的操作符与操作符 “AND”、或操作符 “OR”、非操作符 “NOT”,分别记为“·”、“+”、“ā”
    门电路:基本的门电路包括与门、或门、非门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译码器:又称为解码器,是一种多输入(n)多输出(m)的组合逻辑网络,m = 2n时,称为全译码
    发光二极管LED:正向导通时,电子和空穴大量复合,把多余能量以光子形式释放出来
    液晶显示器LCD:利用液晶有外加电场和无外加电场时不同的光学特性来显示字符
    数据选择器:又称多路开关,类似于单刀多掷开关,从多个输入通道中选择一个通道的数据作为输出
    数据分配器:又称多路分配器,有一个输入端和多个输出端,将一个输入端的信号送至多个输出端中的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