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这个shape缩小0.2mm,可是Z-Copy是灰色的怎么破?

楼主(2018-11-15):
难道只有重新画吗?

网友(点评):
这是我感觉最好的办法,因为目的是扩展,而不是复制一个新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确认下z-copy这个命令在其他板子上可以用吗,会不会是补丁问题

shape symbol下该命令是不可用的,你可以通过Setup->Design Parameters->Design面板里面的Drawing Type改成package,然后再去z-copy,完了再改回shape symbol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形不复杂就重新画,复杂就导出CLP到其他板子上Z-COPY缩小再导回来

    你的方法虽然也可以,不过复杂化了!

    shape symbol下该命令是不可用的,你可以通过Setup->Design Parameters->Design面板里面的Drawing Type改成package,然后再去z-copy,完了再改回shape symbol即可!

网友(2019-11-06):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法虽然也可以,不过复杂化了!

    shape symbol下该命令是不可用的,你可以通过Setup->Design Para ...

这个方法做solder层也十分方便啊,做完了,直接另存就好了,层不层无所谓

网友(2018-11-15):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法虽然也可以,不过复杂化了!

    shape symbol下该命令是不可用的,你可以通过Setup->Design Para ...

哦哦,没这样用过,学到了

楼主:
    谢谢啦,难怪把Z-Copy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法虽然也可以,不过复杂化了!

    shape symbol下该命令是不可用的,你可以通过Setup->Design Para ...

 好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确认下z-copy这个命令在其他板子上可以用吗,会不会是补丁问题

    学习了

网友:
    shape symbol下该命令是不可用的,你可以通过Setup->Design Parameters->Design面板里面的Drawing Type改成package,然后再去z-copy,完了再改回shape symbol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