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DXF弧形问题

楼主(2018-11-15):
    如图中的DXF导入allegro之后弧形没有导进去,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谢谢。

网友A:
    把dxf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xf发上来看看!

    好的

网友:
    没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让结构工程师把弧形那个地方重新拉一遍就行了 。

网友B:
    我下了看了一下,跟我昨天的问题一样,原因是弧线的属性为Spline,这种属性无法导入到Allegro中。需要在CAD里先执行flatten命令,选中弧线,就能转换为Polyline,这样就能导入到Allegro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下了看了一下,跟我昨天的问题一样,原因是弧线的属性为Spline,这种属性无法导入到Allegro中。需要在CAD ...

我试下看,还不会转换,谢谢了

网友:
    在CAD里面合并成一个整体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