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erilog的奇数偶数小数分频器设计

楼主(2018-11-15):
    基于Verilog的奇数偶数小数分频器设计
    一:背景

      关于光纤通道时钟同步模块的设计。里面需要用到一个10M的时钟,而我的PCIe时钟为125M,所以需要一个12.5分频的分频器。小编偷懒从网上搜了一个,代码简洁,行为仿真也没问题,直接就用上了。昨天组长调用我的设计,发现综合出现了问题,一查代码,把我批了一通,还暂时取消了我带小弟的资格,原因就出在这分频器上。

二:问题代码分析

odule divf #
    2 (    parameter N = 12 ,    // 分频数
    3      parameter state=1     //奇偶分频为0,半分频为1
    4 )
5 (
nput                 clr,
    7 input                 clk,
    8 output                clkout
9 );
    11 reg [5:0]  M;
12 reg [24:0]  count;
14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k)
15 begin
    16 case(state)
17   0:begin
18       if(!clr) count<=2*N-1;
19       else if(count==2*N-1)
    20                  begin
21                        count<=0;
    22                        M<=2;    //只on一个clk
23                  end
24            else count<=count+1;
    25     end
    27   1:begin
    28       if(!clr) count<=2*N;
    29       else if(count==2*N)
30                  begin
    31                        count<=0;
    32                        M<=N+1;
33                  end
    34            else count<=count+1;
    35     end
37    default:;
    38 endcase
    39 end
    41 assign clkout=(count<M)?1:0;
    43 endmodule

    看到这样的代码,像我一样的菜鸟见了都会怦然心动,但仔细分析,问题就出来了。

①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k)

          触发器(FF)一般是上升沿触发,我做过实验,即使想要下降沿触发,布局布线后也会有一个反相器反相后用上升沿去触发。若同时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例如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k),布局布线后等效于always@(posedge clk)。所以上面这种写法,若不是采用特定器件如ODDR,是很难完成上下时钟沿都采数据的(应该还有别的方法,请大牛不吝赐教)。所以如果用在高速时钟上,建议不要采用这种写法。

    ② assign clkout=(count<M)?1:0;

          组合逻辑输出问题,如果时钟频率较高,100M以上,组合逻辑的延时很有可能超过时钟的建立时间,会产生毛刺,所以我们一般都要求寄存器打一拍输出。上面这个例子中,clkout=(count<M)?1:0; 比较器是个延时比较多的器件,所以对时钟要求高的情况下不能使用。

    三:解决方案

    ① 使用两个always块,但两个always块不能对同一变量进行操作。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 end

    Always@(negedge clk) begin  … end

    或者使用锁相环产生两个频率相同,相位差180度的clk,然后在每个上升沿输出

    Always@(posedge clk1) begin  … end

Always@(negedge clk2) begin  … end

    ② 针对组合逻辑输出问题,能避免使用则避免使用,如果非要使用,也只能使用足够简单的组合逻辑,比如与或非逻辑。

    四:代码示例

    说明:用一个大case分三类讨论,看上去很挫,实际是为了裁剪方便。

    代码功能:完成奇数分频和偶数分频,占空比50%。完成n+0.5分频,占空比无要求。

    1 module divf #
    2 (    parameter Div_num = 12 ,    // 分频数
3      parameter state=0        //半分频为0,奇数分频为1,偶数分频为2
4 )
    5 (
    6 input                 clr,
    7 input                 clk,
utput                Div_clk
9 );
10 reg [24:0]  count;
    12 case(state)
    13 1:   begin  //ji_shu
    14           reg         pos_clk;
    15           reg         neg_clk;
    17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r)
18           if(!clr)                     count<=0;
19           else if(count==0 & pos_clk)  count<=Div_num/2-1;
20           else if(count==0)            count<=Div_num/2;
21           else                         count<=count-1;
    23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r)
    24           if(!clr)                     pos_clk<=0;
25           else if(count==0)            pos_clk<=~pos_clk;
26           else                         pos_clk<=pos_clk;
    28           always@(negedge clk or negedge clr)
29           if(!clr)                     neg_clk<=0;
30           else                         neg_clk<=pos_clk;
32           assign Div_clk = pos_clk & neg_clk;
    33      end
35 2:   begin  //ou_shu
36           reg          Div_clk1;
38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r)
    39           if(!clr)                     count<=0;
40           else if(count==0)            count<=Div_num/2-1;
41           else                         count<=count-1;
    43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r)
44           if(!clr)                     Div_clk1<=0;
45           else if(count==0)            Div_clk1<=~Div_clk1;
47           assign Div_clk = Div_clk1;
48      end
51 0:   begin   //ban_fen_pin
    52           reg         count_div;
53           reg         count_div2;
    54           wire        clk_half;
    56           assign  clk_half = clk^count_div2;
    57           always@(posedge clk_half or negedge clr)   //模Div_num 计数
    58           if(!clr)                       count<=0;
59           else if(count== Div_num-1)      count<=0;
    60           else                         count<=count+1;
    62           always@(posedge clk_half or negedge clr)   //模Div_num 计数
63           if(!clr)                       count_div<=0;
64           else if(count== Div_num-1)      count_div<=1;
65           else                         count_div<=0;
    67           always@(posedge count_div or negedge clr)   //对count_div二分频
68           if(!clr)                       count_div2<=0;
69           else                         count_div2<=~count_div2;
71           assign Div_clk = count_div;
    72      end
    73 endcase
    75 endmodule

    五:仿真代码及结果

    1 module test_divf;
eg clk;
    3 reg clr;
    4 wire Div_clk;
    6 always #1 clk=~clk;
    8 initial
    9 begin
10  #0 clr=0;clk=1;
    11  #99 clr=1;
    12  //#1000 $stop;
13 end
    15 divf #
16 (
17    .Div_num    (          5            ),
18    .state      (          1            )
    19 )divf(
20    .clr        (         clr           ),
21    .clk        (         clk           ),
22    .Div_clk    (        Div_clk        )
23 );
25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