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设置线边到孔边的间距怎么设置

楼主(2018-11-15):
在规则中设置了line to hole,但是在PCB中更新DRc,还是没有DRC错误,重新打开Cmgr,规则 还是原来 的那个。
这个PCB厂要9mil的线边到孔边。

网友A:
你指的走线过程中的打孔吧,那是V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走线过程中的打孔吧,那是VIA

线与孔的间距啊,via也是由孔与盘组成的吧,这里只是说孔。
PCB厂家的在求大于9mil

网友B:
    先给板厂确定一下是line to hole还是line to via,还有CM中的spacing是center to center,如果板厂要求线边到孔边在规则里还要加上线宽/2和孔径/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给板厂确定一下是line to hole还是line to via,还有CM中的spacing是center to center,如果板厂要求线边 ...

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把line to hole 设置成很朋,但是在PCB中更新一下DRC,还是没有错误,重新打开Cmgr后,这个line to hole的值又回去成原来的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与孔的间距啊,via也是由孔与盘组成的吧,这里只是说孔。
    PCB厂家的在求大于9mil

那你要去问allegro 问什么要分的那么清楚:thru pin,via,ho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给板厂确定一下是line to hole还是line to via,还有CM中的spacing是center to center,如果板厂要求线边 ...

    line to via ,的应该是设置哪个呢,是line to  thru via、 bb via、 test via、 micro via 全部设置了么?

网友:
    line to via一般就是line to  thru via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e to via ,的应该是设置哪个呢,是line to  thru via、 bb via、 test via、 micro via 全部设置了么 ...

    line to thru via

网友:
    line to tru via 就可以了 设置的距离就是line 和 via的ga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给板厂确定一下是line to hole还是line to via,还有CM中的spacing是center to center,如果板厂要求线边 ...

    CM中的spacing是center to center?

网友:
    line to via设置成9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