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软件安装 原理图可以打开 pcb打开需要半小时

楼主(2018-11-15):
纠结

网友:
    这么久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具体不知道

网友:
    首先得自己先看看是电脑原因(打开其他类似软件看看速度)还是软件原因(打开其他pcb图看看,是pcb图原因还是软件问题),这样才能发现问题在=再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的集中可能是存在的,还有几种可能:
1.license问题,软件pcb加载的时候,启动项太多;
    2.pcbenv的问题,一般用户多是用自己习惯的env,可能也可能会造成这种问题;
    最好是能看到具体现象,目前都是猜测,原因会比较多。

网友(2019-04-03):
    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可以换个系统

网友:
    可以再重新安装一下破解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