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导网表DEVICE值得问题

楼主(2018-11-15):
    在 海思给的DEMO原理图改后,生成网表时提示DEVICE有问题
  #292 WARNING(ORCAP-36030): Value of Property "DEVICE" missing from instance R40: T3-MAINPCB-V1.0.0-SCH, 03:H3519A(DDR)_DDR4 (332.74, 368.30).
#293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R_0_R0402_NC(0R)" is renamed to "R_0_R0402_NC0R".
    #294 WARNING(ORCAP-36030): Value of Property "DEVICE" missing from instance R400: T3-MAINPCB-V1.0.0-SCH, 03:H3519A(DDR)_DDR4 (127.00, 337.82).
    #295 WARNING(ORCAP-36030): Value of Property "DEVICE" missing from instance R401: T3-MAINPCB-V1.0.0-SCH, 03:H3519A(DDR)_DDR4 (127.00, 332.74).
    #296 WARNING(ORCAP-36030): Value of Property "DEVICE" missing from instance R402: T3-MAINPCB-V1.0.0-SCH, 03:H3519A(DDR)_DDR4 (330.20, 342.90).
#297 WARNING(ORCAP-36030): Value of Property "DEVICE" missing from instance R403: T3-MAINPCB-V1.0.0-SCH, 03:H3519A(DDR)_DDR4 (330.20, 337.82).
    #298 WARNING(ORCAP-36030): Value of Property "DEVICE" missing from instance R404: T3-MAINPCB-V1.0.0-SCH, 03:H3519A(DDR)_DDR4 (330.20, 327.66).
    #299 WARNING(ORCAP-360
请问这个是个什么问题?原来是有DEVICE值但是也提示命名冲突错误,然后我删了,现在提示找不到,可不可以出网表的时候不出这个值呢?
    在哪里可以设置呢?以前的原理图都没这个值。

网友:
    一般没有error提示只有警告是不影响调网表的,可以忽略。

网友:
    这字面意思就是这几颗电阻的value值你都没填

网友:
    这个一般做BOM时需要,比如阻值容值,一般不出ERROR对导网表画PCB没什么影响,

网友:
    我也与到类似的问题,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
    第一个HI3716MDMO3B_VER_A.DSN可以生成网表,这是第二个Hi3519V101DMEB_VER_C_SCH.DSN不能生成网表,查看netlist.log出现如下错误。
{ Using PSTWRITER 16.6.0 d001Nov-16-2018 at 11:17:5

    #1 ERROR(ORCAP-36001): Conflicting values of Source Part names found on C103(C_2) and C100(C_0) for part "RMEMK105BJ104KV_FR".
    #2 ERROR(ORCAP-36001): Conflicting values of Source Part names found on C118(C_7) and C11(C_0) for part "CV05X5R105K10AH".
    #3 ERROR(ORCAP-36001): Conflicting values of Source Part names found on C119(C_1) and C11(C_0) for part "CV05X5R105K10AH".
    #4 ERROR(ORCAP-36001): Conflicting values of Source Part names found on C15(C_7) and C11(C_0) for part "CV05X5R105K10AH".

    查了一下是器件属性Device 几个器件重复,但第一例子器件device重复就可以导出网表,不知道为什么?使用的均为OrCAD下PCB Editor 导出网表的方法,使用的allegro16.6,win10系统。有谁知道为什么?哪位高手可以将HI3716MDMO3B_VER_A.DSN和Hi3519V101DMEB_VER_C_SCH.DSN用allegro16.6导出一下网表,请说明原因,多谢了。

    由于不能上传DSN文件,请将上传文件HI3716MDMO3B_VER_A.PDF和Hi3519V101DMEB_VER_C_SCH.PDF后缀名改为HI3716MDMO3B_VER_A.DSN和Hi3519V101DMEB_VER_C_SCH.DSN后再生成网表。

网友(2021-12-14):
    同样的DEVICE不能有不同的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