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封装时,器件的中心点怎么选择?

楼主(2018-11-15):
      如题:做封装时,器件的中心点怎么选择? 比如说一个SOP8的器件,把中心点定在PIN1 和定在器件的几何中心,工厂贴片会有什么差异吗?

网友:
    不清楚呀,学习一下。
不过我觉得对于工程贴片来说关系不大,只是你画图的时候有关系。

网友A:
    贴片零件都是器件中心点,插件connector都是定pin1,出gerber的时候可以选是pin1还是body cente(如果贴片建的中心点,这里就选body center)

网友(2019-01-25):
引用 网友A:
贴片零件都是器件中心点,插件connector都是定pin1,出gerber的时候可以选是pin1还是body cente(如果贴片建 ...

请问连接器可用body center作为中心点吗?跟1PIN作为中心点比较有差异吗?
这个是否有要求?

网友:
    那个都没有关系,关键是尺寸要对才是硬道理

网友:
    SMT的用几何中心,导出坐标就和SMT的抓取点一致,不用转换一次了。插件的选择PIN1,因为结构对位方便

网友(2019-07-12):
    这个和工厂关系不大,只是画图建立封装时,方便对照图纸,使器件尺寸以及位置摆放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