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深度学习入门者的Python快速教程基础篇之 类(Class)

楼主(2018-11-16):
给深度学习入门者的Python快速教程基础篇之 类(Class)
类(Class)

Python中的类的概念和其他语言相比没什么不同,比较特殊的是protected和private在Python中是没有明确限制的,一个惯例是用单下划线开头的表示protected,用双下划线开头的表示private:
class A:
"""Class A"""
def __init__(self, x, y, name):
self.x = x
self.y = y
self._name = name

def introduce(self):
print(self._name)

def greeting(self):
print("What's up!")

def __l2norm(self):
return self.x**2 + self.y**2

def cal_l2norm(self):
return self.__l2norm()

a = A(11, 11, 'Leonardo')
print(A.__doc__) # "Class A"
a.introduce() # "Leonardo"
a.greeting() # "What's up!"
print(a._name) # 可以正常访问
print(a.cal_l2norm()) # 输出11*11+11*11=242
print(a._A__l2norm()) # 仍然可以访问,只是名字不一样
print(a.__l2norm()) # 报错: 'A' object has no attribute '__l2norm'

类的初始化使用的是__init__(self,),所有成员变量都是self的,所以以self.开头。可以看到,单下划线开头的变量是可以直接访问的,而双下划线开头的变量则触发了Python中一种叫做name mangling的机制,其实就是名字变了下,仍然可以通过前边加上“_类名”的方式访问。也就是说Python中变量的访问权限都是靠自觉的。类定义中紧跟着类名字下一行的字符串叫做docstring,可以写一些用于描述类的介绍,如果有定义则通过“类名.__doc__”访问。这种前后都加双下划线访问的是特殊的变量/方法,除了__doc__和__init__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Python中的继承也非常简单,最基本的继承方式就是定义类的时候把父类往括号里一放就行了:
class B(A):
"""Class B inheritenced from A"""
def greeting(self):
print("How's going!")

b = B(12, 12, 'Flaubert')
b.introduce() # Flaubert
b.greeting() # How's going!
print(b._name()) # Flaubert
print(b._A__l2norm()) # “私有”方法,必须通过_A__l2norm访问

map, reduce和filter

map可以用于对可遍历结构的每个元素执行同样的操作,批量操作:
map(lambda x: x**2, [1, 2, 3, 4]) # [1, 4, 9, 16]

map(lambda x, y: x + y, [1, 2, 3], [5, 6, 7]) # [6, 8, 10]

reduce则是对可遍历结构的元素按顺序进行两个输入参数的操作,并且每次的结果保存作为下次操作的第一个输入参数,还没有遍历的元素作为第二个输入参数。这样的结果就是把一串可遍历的值,减少(reduce)成一个对象:
reduce(lambda x, y: x + y, [1, 2, 3, 4]) # ((1+2)+3)+4=10

filter顾名思义,根据条件对可遍历结构进行筛选:
filter(lambda x: x % 2, [1, 2, 3, 4, 5]) # 筛选奇数,[1, 3, 5]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filter和map,在Python2中返回结果是列表,Python3中是生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