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MATLAB及EPROM简化扩频电路设计

楼主(2018-11-16):
运用MATLAB及EPROM简化扩频电路设计

摘 要: 提出一种直接序列扩频电路的设计方案,即利用MATLAB软件的仿真功能来产生若干伪噪声序列,然后以数据文件的形式将其存储在EPROM中并在地址发生器的作用下输出伪噪声序列。还提供了运用该方案设计的具体扩频电路,最后给出了仿真信号波形和实验信号波形。

关键词: 直接序列扩频 MATLAB 仿真

目前,扩频技术因其良好的隐蔽性和抗干扰性,从而在通信和测控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直接序列扩频是扩频的一种主要方式,它是用PN码和二元信息数字序列模2相加后成复合码去调制载波1。在一些使用长序列PN码扩频的场合,如统一扩频测控及图象传输系统中,PN码即用来对上行遥控指令进行扩频,又用来作为上行测距码2。为了实现无模糊测距所使用的PN 码的码长较长,若用寄存器及其反馈支路来构成PN码发生器,则所需寄存器级数较多,且电路做好后,所产生的PN码就固定了。这一点对于某些保密性要求很高的通信或测控系统来说很不方便,因为在这种系统中往往需要多组PN码序列备用,以便随时更换扩频码增强保密性。解决这一问题的简单方法就是将所有的PN码存储在EPROM中,以供随时调用。但由于PN码的码长较长或个数较多,将这些数据烧录进EPROM中也比较麻烦。如果利用MATLAB软件来产生所需的PN码序列,并通过简单的矩阵变化,形成一个.hex文件,将其下载到EPROM中,就使得这一过程大大简化。

1 扩频电路框图及波形

图1(a)为PN码直接序列扩频电路框图。首先从数据流中提取位同步时钟,经分频后送往计数器作为记数脉冲,计数器就是EPROM的地址产生器。由EPROM输出的PN码对数据进行扩频。图1(a)中各点波形如图1(b)所示。

图1(b)中波形a为输入数据,波形b为从数据中提取的位同步时钟,经分频后得到如波形c所示的PN码Chip时钟(计数器的记数脉冲),波形d为从EPROM中读出的PN码序列。从图1中可以看出,用EPROM存储PN码序列,以计数器作为地址码产生器所构成的直接序列扩频电路,其结构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