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OrCAD/PSpice A/D仿真技术_模拟技术

楼主(2018-11-16):
利用orcad/Pspice A/D仿真技术_模拟技术

---- 图1是三相步进电机驱动电路的电路图,分析它的结构:首先由555脉冲发生器产生脉冲信号out,信号的周期和脉冲宽度由R5、C3、C4的值的大小来调整;脉冲信号out作为D触发器的时钟信号,由3个D触发器构成三相信号发生器,产生三个相位相差120度的脉冲信号A、B、C;A、B、C信号分别经过三态门,对电机电路进行控制。三态门可作为A、B、C信号的开关,控制A、B、C驱动信号的通断。其中L1、L2、L3为电机的三个绕组。R2、C1的值控制三相信号发生器的信号发生延迟时间,来配合555脉冲发生器的稳定时间。

---- 下面,我们利用OrCAD/PSpice A/D仿真功能对其电路参数R5、C3、C4、C1、R2的值进行验正。

---- 一、 绘制原理图

图1

---- 新建一个Project(file/new/project),选中Analog or Mixed-Signal Circuit选项,然后从OrCAD/Capture/Library/Pspice子目录中的元件库调用元器件,绘制电路图。

---- 二、 开始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