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移动pin

楼主(2018-11-16):
怎么激动这个pin ,我把鼠标移动到上面高亮后,点击拖到一点反应没有什么情况???求解》》》

网友:
    是编辑symbol吗?edit下好像有pin move

网友:
    1.如果您打开的是symbol editor来挪动符号的pin脚的话,一般是鼠标点中拖动即可,根据栅格来挪动的;

2.如果您是在原理图中打开的,那么是不能编辑一个pin的,只能对整个symbol挪动。

不知道是否能帮到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