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整个旋转180度,可以吗

楼主(2018-11-16):
检查PCB的时候,我想把PCB整个旋转180度,那样比较符合我的习惯点,要怎么操作?

网友A:
    可以,选择需要移动的所有器件及走线,移动时在右边栏中的POINT中选择USER PICK后再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需要移动的所有器件及走线,移动时在右边栏中的POINT中选择USER PICK后再旋转。

    搞定!!!谢谢

网友:
    可以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需要移动的所有器件及走线,移动时在右边栏中的POINT中选择USER PICK后再旋转。

右边栏的point在哪里,我这边右边只有options,find,visibility三个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边栏的point在哪里,我这边右边只有options,find,visibility三个面板

    就在OPTIONS栏里

网友:
    上次我移了个大板子,电脑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需要移动的所有器件及走线,移动时在右边栏中的POINT中选择USER PICK后再旋转。

    看到了,先选择MOVE的命令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