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画pcb走线时怎样临时更改线宽?还是只能按照设定好的走,不能更改

楼主(2018-11-16):
在AD中画pcb走线时怎样临时更改线宽?还是只能按照设定好的走,不能更改?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亲测在拉线过程中无法更改线宽,在拉完之后可以快捷更改线宽。前提是不违反规则。

网友A:
    走线时按SHIFT+W可更改线宽,线宽变更不过来是线宽设置违反规则了,一般是违反了最小或最大线宽,也可能违反了ROOM设置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时按SHIFT+W可更改线宽,线宽变更不过来是线宽设置违反规则了,一般是违反了最小或最大线宽,也可能违反了 ...

非常感谢,已经尝试了一下,很好用!!谢谢了

网友B:
    首先是设置好规则,然后在不超出规则的情况下,可以画线的时候改,也可以画完change线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是设置好规则,然后在不超出规则的情况下,可以画线的时候改,也可以画完change线宽。

这不是allegro吗?来AD混了

网友:
    看错了,sorry